请问各位老师,我想把UC3842控制的220V输入,5V2A输出改为5V 1A~

楼主:
请问各位大哥,我想把这个UC3842控制的220V输入,5V2A输出电源改为5V 1A输出,我需要改动那些元器件呢?十分感谢~

网友:
很少有把成熟适配器图纸发到网上,因为‘没有动力’。忙着生产适配器,‘藏’还不急呢,建议你拆开适配器,还原图纸。这是捷径。我给你图纸,第一‘它’变成‘现实’可能会有‘问题’(理论与实践的距离),第二,想搞齐零件很难。高频变压器,没有现成的,我开发开关电源时,制成第一批(200个)EE28变压器(网上采购磁芯--骨架--胶带--漆包线--绝缘漆--绕制-实验--再绕至--再实验--再实验-------成功---制作烤箱--去农场找一仓房【有味】---侵漆--烘干),历经50天花了几千元,第三PCB板一次未必能成,每次140元,还需等上10天。.........................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只有虚心学习,学到一些别人的技巧,在加以运用 就能更好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了。 深圳市科易威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评论。

网友:
什么也别改,原样使用。
稳压电源输出的电流多大,由负载决定,除非超过电源的负载能力(超过额定输出电流)。

网友A:
maychang,说的很对什么也别改,原样使用。
稳压电源输出的电流多大,由负载决定,除非超过电源的负载能力(超过额定输出电流)。但是这个电路也太复杂了。5V1A用这样吗?另外这个电路“定压5V”不知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说的很对什么也别改,原样使用。
稳压电源输出的电流多大,由负载决定,除非超过电源的负载能力 ...

老师你好!这个电路我也其实是UC3842的规格书拿 下来的,所以我也不懂这方面。
是不是可以通变压器匝数来算出这个5V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说的很对什么也别改,原样使用。
稳压电源输出的电流多大,由负载决定,除非超过电源的负载能力 ...

老师,你有更简单的5V 1A的电路吗?

网友A:
你是用来学习的吗?花点钱买几个5V1A电源适配器拆开研究研究,电路,零件,PCB板,成熟的电路,全搞齐了,你现在停留在“纸”上,何时能学成,零件,PCB板,成熟的电路,每一样都很难弄。对了,给P5、手机充电的5V1A电源适配器3----5元/每个。很容易买到,

网友:
楼主的5V1A的电路确实不全,,,7楼的建议可行,如果是初次做,还是先拆解研究其他的电源适配器是很好的方法,,
另外TI 的UCC28710系列作5V电源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方案,,,

网友:
3叫外围器件和 MOS对地电阻调整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来学习的吗?花点钱买几个5V1A电源适配器拆开研究研究,电路,零件,PCB板,成熟的电路,全搞齐了, ...

老师你好,我也想拿 这些适配器图纸,但是没有,你那边有原理图的电源适配器吗?介绍几款我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