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官方给的UART代码为何不能用?

楼主(2014-07-30):
请问官方给的UART代码为何不能用?
MSP-EXP430G2 LacunchPad 口袋实验平台给了一些示例代码,其中有UART。
我试着在电脑上发送命令,却什么都没发生。。。
我把lacunPad的外接32.768K晶振焊上了,外接电容没有焊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应该把代码和板子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外接电容一般都是接上的~~
还有你的晶振是32.768K,如果你通讯的频率是38400,内部电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下,估计是不可以的。有大点的晶振就换个大一点的。
调不通的情况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