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49能在线仿真吗?在CCStudio环境下能用吗?

楼主:
是必须用仿真器吗?

网友:
当然可以

zbq

网友A:
我在安装CCSv5.4的时候第一次安装错了,然后我就卸载了,可是我再安的时候就出现了图片上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安装CCSv5.4的时候第一次安装错了,然后我就卸载了,可是我再安的时候就出现了图片上的错误

卸载"干净了没有"

zbq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卸载"干净了没有"

卸载干净了,还是安装不上,不知道哪的原因,我就从别的电脑上,安装了,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卸载干净了,还是安装不上,不知道哪的原因,我就从别的电脑上,安装了,一次就成功了

那是不是说是你电脑的问题

你安装时把杀毒软件都先退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