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在程序中如果加入HalLedSet(HAL_LED_2, HAL_LED_MODE_TOGGLE); 接收判断就能通过,可以执行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 否则就不行, 不该呀!

void GenericApp_MessageMSGCB(afIncomingMSGPacket_t *pckt)
{
  char *receBuf;
  switch( pckt->clusterId)
  {
  case GENERICAPP_CLUSTERID:
    HalLedSet(HAL_LED_2, HAL_LED_MODE_TOGGLE);
    osal_memcpy(receBuf, pckt->cmd.Data, osal_strlen("123456") +1);
    if( osal_memcmp(receBuf, "123456",osal_strlen("123456") +1))
    {
        GenericApp_SendTheMessage();
    }
    else
    {
    }
    break;
  }
}

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找到 示例程序的 源码对比, 才发现 char *receBuf; 是不行的. 应该是

char *receBuf = NULL;

问题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