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析下ADS1118 它的时序

楼主:
ADS1118是16位的ADC   可以SPI  但是如果用IO模拟时序呢

它DIN由单片机向芯片发送了2次CONFIG配置数据  单片机读取数据时    先读取到的是DATA数据  后读的CONFIG数据  但是不管是发送还是读入  在时序图上显示的都是连续发送或者读入   是这样吗  我试过这样的时序编写  但是单片机读取不到数据
先读入16位的DATA数据  后读如CONFIG数据
在时序图上显示的是发送了两次CONFIG配置数据  你们认为呢

网友A:
目测楼主是12号比赛的人?1118你还是继续看时序吧。这个片子是新出来的。另外采样率很低的说。用过的人说他可能会出现串码的可能。如果延时处理不正确的话。

网友B:
当把DOUT管脚配置为,下降沿中断。当中断触发之后,首先关中断,然后发SCLK,同时读DIN。整体读完以后,ADC会在最后一个CLK将DOUT置高。当本次读取完成以后,打开中断。执行其他运算处理。等待下一次中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目测楼主是12号比赛的人?1118你还是继续看时序吧。这个片子是新出来的。另外采样率很低的说。用过的人说他 ...

呵呵  是的   ~    嗯  弄了一天半的1118  确实和其他芯片不同   关于时序的说明可能由于我才学疏浅   没有悟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把DOUT管脚配置为,下降沿中断。当中断触发之后,首先关中断,然后发SCLK,同时读DIN。整体读完以后,ADC ...

谢谢您   不过还是要先将Config数据发送两次 再读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  是的   ~    嗯  弄了一天半的1118  确实和其他芯片不同   关于时序的说明可能由于我才学疏浅   没 ...

用示波器看。对了没出来效果就说明很可能是延时的问题。加延时。

网友D:
430我已经调通!这个时序你这样来就对了,分四个段我放在WHILE(1)里面用的单次装换,先配置16位寄存器数据,再配置高8位读高8位数据再配置低8位寄存器读低8位数据,这样下来你就会发现对了!太纠结了   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烂SPI设计这么纠结我的STM32还没出来效果蛋疼!配置单当装换就很好了,至于串码问题肯定是开启了连续转换你又切换通道这样就会出来串码!当次装换是可以切换通道 连续不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对了没出来效果就说明很可能是延时的问题。加延时。

谢谢  已经调好了   是配置上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30我已经调通!这个时序你这样来就对了,分四个段我放在WHILE(1)里面用的单次装换,先配置16位寄存器数据 ...

感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同学,你用的是哪一款单片机调的呀,F149?

网友:
Lz,能上传你的程序参考一下吗?我也在纠结中,还没调出来。我按时序写的,边读,边写。我的config=0x4483.求助,急。

网友:
lz,看到回复一下,急。

网友:
lz能发一份你的程序到我邮箱吗?1282812601@qq.com    将十分感谢。

网友:
同求,835735997@qq.com 楼主好人

网友:
lz不鸟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调不出来和采样速率有关吗?

网友:
可以用普通IO口作为spi使用,符合使用规律,一样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0我已经调通!这个时序你这样来就对了,分四个段我放在WHILE(1)里面用的单次装换,先配置16位寄存器数据 ...

方便发份430上的程序么,看的不太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已经调好了   是配置上的问题

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1149637566@qq.com
急用啊

网友:
stm32我已经调通,。3ms读一次还差不多,太快了寄存器就会只读出一个通道

网友E(2017-07-28):
楼主,能发一份430代码给我吗?
1396502122@qq.com
楼主好人

网友F(2017-11-13):
这个比较难,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