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烧写系统粗了问题!!很急!在线等!!

楼主:
我用ti的sdk制作了u-boot,自己编译了3.8内核的系统,用ti制作了根文件系统。然后把sd卡分了两个区,一个boot,一个roofs。把u-boot.img和MLO,uimage放进boot区。把根文件系统放进rootfs区。插入sd卡,上电后,只有第一个灯在闪,第二个灯常亮。想问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同问题!大神在哪里!

网友:
不要沉啊~~~~~~

网友A:
ti的sdk 。 能截个图也让论坛其他朋友看看吗?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好啊,同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sdk 。 能截个图也让论坛其他朋友看看吗?

ti-sdk-amss5x-evm-07.00.00.00-linux-x86-install.bin,根文件系统也是用它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好啊,同求!!!

你们这水灌的,也太明显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水灌的,也太明显了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A:
根据 Developer's Guide 应该很好制作SD卡啊。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_Guide&oldid=1715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 Developer's Guide 应该很好制作SD卡啊。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title=Sitara_Linu ...

谢谢斑竹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好像是文件系统除了问题,把文件系统重新做一次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