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无法调试bb-black的问题!急!

楼主:
我用串口转usb线将bb-black链接到电脑,然后开机,用minicom和其他调试工具都没有显示任何信息!接线没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一直没有解决,想知道答案.........

网友:
好麻烦的问题!

网友:
大神在哪???

网友:
你们这是开了灌水模式吗,这样的帖子更容易沉下去。 这种情况呢,如果不能肯定是接线错误那就多半是软件设置了。建议楼主上图也给论坛的朋友们看看具体的配置以及线路接法。

网友:
串口转USB?那根本行不通。USB转串口可以,反之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又九成是TX和RX没接对
就算波特率没设置对也是会有乱码的

网友:
我之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也是无法显示,但现在已经能够正常显示了。能不能麻烦你把你的硬件类型,软件设置和开发环境(操作系统)告知一下,我们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