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能不能生产BSL下载所需的txt文件?

楼主:
新手一枚,如题,想用CCS软件,但没有仿真器,只能用BSL下载方式,CCS能不能生成txt的下载文件?

网友A: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10741.aspx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10741.aspx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microcontrollers/msp430/f/55/t/10741.aspx

装的最新的CCSV6,里面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选项,不知大神能否再次告知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的最新的CCSV6,里面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选项,不知大神能否再次告知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