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下,关于1602液晶的问题

楼主:
下面的程序除了什么问题
编译提示
LCD1602.C(2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CD1602.C(2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LCD1602.C(53): error C211: call not to a function
LCD1602.C(60): error C211: call not to a function
LCD1602.C(60): error C208: 'function': too many actual parameters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P2^7;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123456";
uchar code table123[]="abcdef";

void LcdWriteCom(uchar com)
{
        RS=0;
        P0=com;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EP=0;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a)
{
        RS=1;
        P0=data;
           _nop_();
        _nop_();
        EP=1;
        _nop_();
        _nop_();
        EP=0;
}

void init()
{
        RS=0;
        RW=0;
        EP=0;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

void main()
{
        init();
        for(num=0;num<7;num++)
        {
                LcdWriteData(table(num));
                _nop_();
                _nop_();
        }
        LcdWriteCom(0x80+0x40);
        for(num=0;num<7;num++)
        {
                LcdWriteData(table123(num));
                _nop_();
                _nop_();
        }
        while(1);
}

网友A:
LcdWriteData(table(num));    ====》     table[nu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WriteData(table(num));    ====》     table[num];

恩,修改了,但是还是有两个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修改了,但是还是有两个错误

帖子最前面的两个错误还在,是不是因为延时不够的原因?

网友:
把data换个别的变量名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是这样!现在已经弄好了!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data 是关键字不能在程序中使用的,我之前看过一本编程的书,1602显示部分的程序中就没有使用“data”这个变量名,而是使用"date",一开始我以为编书的那个家伙英文不好呢,后来我就用了“data”就提示有错误,编译器貌似会把字体标注成蓝色吧,忘了,总之记住“data”是关键字不要用就行了。

网友D:
data,xdata,code,bit...都是C51保留关键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ta,xdata,code,bit...都是C51保留关键字

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data 是关键字不能在程序中使用的,我之前看过一本编程的书,1602显示部分的程序中就 ...

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