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射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
我看的论文上面说 能使初级线圈的电压为12V左右,变压器变比1;3,,次级线圈大概能得到40V左右的电压,但是我做的电路,只能得到2V左右的电压,电压全部加到场效应管的DS间了。。求大神指导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要调整变压器的电感量啊

网友A:
楼主使用这个电路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参数计算(选择)不当就会成为 “ 错误 ” 。

1、D1、D2的加入,会使电路的频带更宽,如果是脉冲信号,则波形更好。但这会使Q1、Q2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输入信号对电路的工作状态有影响。

2、R1、R2、R3的阻值影响对Q3的驱动。

3、R4的阻值别太大。

4、变压器的变比,初极电感量,功率容量都是有要求的,要根据后级的要求设计。达到匹配。

网友:
楼上解释相当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这个电路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参数计算(选择)不当就会成为 “ 错误 ” 。

1、D1、D2的加入,会 ...

不是的吧、我输入的大概是2V左右的正玄波信号,D1 D2是防止交越失真的,前面是推完功率放大电路 那个我懂,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