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帮看看这个时许怎么约束

楼主:
这种触发时钟和锁存时钟是同源的,但是不同频率的时序该怎么约束?

网友:
这是跨时钟域的问题,如果两个时钟域之间没有时序路径,那么使用set_false_path将时钟域之间路径cut掉;如果有联系,那么可以考虑使用多周期路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