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机控制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1)J2应该是个短路帽,接起来会怎样?
2)C115/CE1这两个电容干什么的.
3)AO4459是PMOS管,BAT54C肖特基二极管,MNBT3904是NPN.XEINT9/XEINT11是两个CPU引脚,短按时候应该是到XEINT9?还是怎么的?怎么判断,时间怎么控制的?
4)VDD_3V3[MP2143DJ DCDC输出]作为电源灯指示,1K电阻合理吗,还是其实VDD_IN输入更好呢,按照普通0805 红光 LED 来说.

对电路还在学习探索,求告知一二.

网友A:
这是一个“软”开关电路——
①.上电时先按下按键K1,强制让PMOS导通使系统上电。
②.CPU启动后用程序锁住PMOS状态,这时手放开按键系统也不会掉电。
③.下电时,通常可用长按(如1秒,或你自己定个长短组合的密码也行)通知CPU。
④.CPU得知操作者想关机后,等做完下电准备之后解除对PMOS开关的锁定,于是按键释放后自然电源断开。

 1.J2是调试等用的电源开关,正常时以PMOS管作为开关。
 2.C115和CE1是5V输入电源的滤波电容。
 3.XEINT9是CPU的输入脚,读得"0"时可判断按键K1被按下;XEINT11是CPU的输出脚,输出"1"能锁定PMOS使之维持导通,输出"0"则释放锁定,任由K1管理电源通断。
 4.用1K串连LED是合理的,现时多为高亮度LED,流1mA电流就足够亮了。当然接到5V去也是可以的,但看不到3.3V是否上电了。如接到VDD_IN去的话,不管系统是否上电都亮灯了。

网友:
感觉3.3V电压,高亮度LED用1K电阻稍微有点大,470R比较合理,
另外bat54C是双路肖特基二极管进行电源选择的,是配合K1是否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软”开关电路——
①.上电时先按下按键K1,强制让PMOS导通使系统上电。
②.CPU启动后用程序锁 ...

大神分析的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软”开关电路——
①.上电时先按下按键K1,强制让PMOS导通使系统上电。
②.CPU启动后用程序锁 ...

谢谢大神的解答.
0)C116不就够了?我把其他两个电容去掉了,依然能启动.
1)R154是不是选择大一些会比较合理,或者这个电阻怎么选择?
2)开关部分的电阻有什么讲究的,比如VDD_3V3最大上拉电阻是多大,大于多少就无法让XEINT9稳定变成0,最小是多少.
3)按照你说的,可以用自己长短组合的密码,这不是我释放K1时候CPU就已经掉电吗?那还怎么做得到长短组合.

网友:
0) C116管高频滤波,当电路工作时电流变动较大时,因C116容量太小可能去除不掉波动。
1) R154有延缓开关速度的作用(其实还需要个电容配合),若负载电流不大,R154可以短路,因MOSFET的栅极电阻极大。
2) XEINT9的上拉电阻通常取数kΩ(当CPU有内置上拉时可省略),阻值大则反应速度慢,太小则费电。
3) 系统工作时FET是由软件锁定为ON的,和K1无关,只有CPU读到K1上需要关机的信息时才解除锁定,未读完密码不解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