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芯片TLV5618输出毛刺太大

楼主:
我通过单片机向这款DA写入一个固定的数,让它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平1V。经过测量输出为直流电平1V。但是使用示波器观测这个直流电平,发现毛刺高达十几毫伏,不知道如何解决,希望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或者与楼主的测量点有关。示波器的地线夹子要靠近输出点,线越短越好。

再者,十几毫伏的干扰不算大,可以将其滤除。因为DA的目的要的是直流或低频。

网友:
我要怎么滤除这些毛刺呢?是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吗?我把这样的信号输入到LMH6502里去控制增益,结果是LMH6502震荡了。然后,我改变了程序,只在需要的时候向DA里写入数据,这样,DA的输出信号上的毛刺降低到6mv左右,这样的信号输入到LMH6502里,它才能正常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