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图片中是什么问题

楼主:
新手 不懂  求指导 谢谢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像是10个腿的元器件配了一个9个焊盘的封装。

网友:
用的封装不对,或者部分管脚在PCB封装中与原理图中元件库引脚不对应

网友:
SCH与PCB封装不对应

网友:
这种,是电路图的元件,跟PCB的封装引脚名称,数量不一致。比如sch  中,引脚是  1,2,3,4  但是,footprint中,引脚是  a,b,c,d.或者sch中,有4个腿,到footprint,只有3个腿

1.核对sch和footprint中的名称,数量;
2.修改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