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例程中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P1OUT|=BIT0;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CCR0+=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讨论一:这个是定时器如果要开中断不是应该用这个TACTL|=TAIE而不应该是例程当中用的CCTL0=CCI才对的
讨论二:还有是既然已经选择了 MC_2即连续计数模式那么就是应该计数到65535才对。那么例程当中的CCR0 = 50000;还有什么意义;中断中的CCR0+= 50000;  也应该是无效的才对吧?

网友A:
430的定时器需要CCR0的配合才能实现任意数的定时,否则只能65536分频,任意数值定时只有两通道可以用.
ccr0=50000就是时钟50000分频,+50000也是对的,溢出的数据丢弃了,数据虽然溢了但中断时间是对的.
此时用的是定时器通道0的溢出中断,至于TAIE还是CCIE你再看看手册吧.

网友B:
你的意思定时器可以计数到比65535大的值了哦?但不是说最大计数值不可以超过65535的吗?如果我想定时20秒你用定时器会怎么样写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定时器可以计数到比65535大的值了哦?但不是说最大计数值不可以超过65535的吗?如果我想定时20秒你 ...

不可以大于,多余的等同于-65536,20秒只能修改定时器时钟.

网友:
怎么样修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0的定时器需要CCR0的配合才能实现任意数的定时,否则只能65536分频,任意数值定时只有两通道可以用.
ccr0= ...

那这个程序的中断是在计时器计时到50000中断还是在计时到65535中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程序的中断是在计时器计时到50000中断还是在计时到65535中断呢?

第一次50000
第二次50000*2%65536
第三次50000*3%65536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50000
第二次50000*2%65536
第三次50000*3%65536

那这样算出来的结果这种方法不是等周期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算出来的结果这种方法不是等周期了哦?

你再想想

网友:
谢谢我懂了,这种技术的方法在技术到50000就中断,技术到65536时不中断只是清零,但前面的计数次数还是算的,只是中断前计数的次数不算而已,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