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设备驱动程序,该如何入手

楼主:
最近在学Linux设备驱动程序,买了一块helper2416的开发板,上面其实已经写好了很多的设备驱动,开发板运行后可以在/dev目录下看到所有的驱动设备,包括之前呼吸灯所使用的pwm0设备。
但是如果以后底板自己做,硬件的接口可能会更改,比如把目前的LED放在TOU2接口上,所以以后驱动程序自己还是会要改写的。
所以现在很想知道,pwm0的实现接口驱动的函数在哪里。。。比如像ioctl函数,看helper2416提供的内核源码没有发现在哪里?
求大神指导学习方法

网友:
s3c-linux.jyx\arch\arm\plat-samsung\pwm.c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记得看视频和看书的时候都说设备驱动程序所对应的一般是放在drives目录下的,我搜了一下,像i2c、leds都在driives目录下的,而adc、pwm等又在/arch/arm/plat-samsung目录下,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记得看视频和看书的时候都说设备驱动程序所对应的一般是放在drives目录 ...

有一些与芯片关系密切的还未纳入标准内核的驱动可能没在drivers下边,一般就会放在芯片平台对应目录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与芯片关系密切的还未纳入标准内核的驱动可能没在drivers下边,一般就会放在芯片平台对应目录

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