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24——YL-boot流程及部分源码解析(总结)

楼主:
YL-boot流程及部分源码解析(总结)
参与Helper2416开发板助学计划心得
简介:
YL_boot本身就是一个裸机程序,也不算复杂,最近给它加入了启动内核的功能,终于也算得上是个真正的boot了。在后续的学习中,希望能移植一些高速数据传输的模块进去,让它变得更加完善。

YL-boot-for-SD 流程及代码解析
Note0
绿色的处理框代表是用汇编实现的,白色的使用C语言实现
Note1
通过串口传进来的文件(十六进制数据)的前56字节的数据先暂时存放在数组中,后续的数据库直接存放在物理地址0x30000038开始的位置,等数据全部传输完后,再把数组中的数据拷贝到0x30000000的位置,这是因为我需要用定时器来判断文件是否传输完毕,所以在物理地址0x30000000处的位置放置了异常向量表(通过MMU映射到0x00000000),文件接收完后就不需要中断功能了,所以可以直接覆盖这段位置的内容。
把数据放在这个位置是为了方便代码的运行,尤其是在开头放置了异常向量表的程序,由于开启MMU。所以用户代码可以直接从0x00000000处开始运行。
Note2
串口中文件的传输是连续的,字节与字节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一定的,每接收到一个字节就重装一次计数器的值,保证不会触发中断,当文件传输完后,不再重装计数器的值,就只能等着计数器的值减少到0,接着触发中断,来关闭这个接收字节的循环,完成文件的接收

Start.S解析
@******************************************************************************
@ File:Start.S
@ 功能:启动文件
@******************************************************************************
@
                .set  IRQ_STACK_SIZE, 0x100
@
@ to set the mode bits in CPSR for different modes
@
                .set  MODE_IRQ, 0x12
                .set  MODE_SVC, 0x13

                .equ  I_F_BIT, 0xC0

.text
.global Entry
.global UserEntry
Entry:
@
@ Stop Watchdog
@
                 LDR   R0, =0x53000000                                   @ Stop Watchdog
                 MOV   R1, #0x00
                 STR   R1, [R0]
@
@ Set up the Stack for IRQ mode
@
                 LDR   r0, =_stack                                           @ Read the stack address
                 MSR   cpsr_c, #MODE_IRQ|I_F_BIT           @ change to IRQ mode
                 MOV   sp,r0                                                   @ write the stack pointer
                 SUB   r0,r0, #IRQ_STACK_SIZE                   @ give stack space
@
@ Set up the Stack for SVC mode
@
                 MSR   cpsr_c, #MODE_SVC|I_F_BIT           @ change to SVC mode
                 MOV   sp,r0                                                   @ write the stack pointer
@
@ Clear the BSS section here
@
Clear_Bss_Section:

                 LDR   r0, =_bss_start                                   @ Start address of BSS
                 LDR   r1, =(_bss_end - 0x04)                   @ End address of BSS
                 MOV   r2, #0
Loop:
                 STR   r2, [r0], #4                                    @ Clear one word in BSS
                 CMP   r0, r1
                 BLE   Loop                                                    @ Clear till BSS end

@Lowlevel_init:
                 BL                clock_init                                           @ Branch to clock_init

                 BL                SDRAM_Init                                           @初始化sdram

                 BL                mmu_init                                           @初始化并使能mmu

                 BL                CopyVectorTable                                   @拷贝异常向量表到0x00000000

                 BL                OriginalCopy                                   @跳转到OriginalCopy(main)函数

                 @LDR         SP,        =0x04000000                                   @设置栈到04000000

                 MOV    r1, #0                                                   @清除ICaches和DCaches中的数据
                 MCR    p15, 0, r1, c7, c7, 0

                 LDR        PC,        UserEntry                                   @跳转到SDRAM执行用户程序(0x00000000)

UserEntry:
                .word        0x0

.end

Note0:
当程序从OriginalCopy返回后,需要使无效ICache中的数据,由于开启了MMU和Cache。在接收文件的时候使用了中断,CPU在中断处理的时候从0x00000000的中断向量表中读取了指令,会把这附近的指令全部读取到Cache中,如果没有使无效ICache就跳转到0x00000000执行用户代码的话,就会出现问题咯,因为CPU直接从Cache中读取数据了,这时候读取的就还是原来的中断向量表。所以需要使无效Cache中的数据,让CPU重新从0x00000000(物理地址0x30000000)处读取指令。

CopyVectorTable解析
/***********************************************************************
**                     EXTERNAL FUNCTION PROTOTYPES
***********************************************************************/
extern void Entry(void);
extern void UndefInstHandler(void);
extern void SVC_Handler(void);
extern void AbortHandler(void);
extern void IRQHandler(void);
extern void FIQHandler(void);

/******************************************************************************
**                      INTERNAL VARIABLE DEFINITIONS
*******************************************************************************/
const unsigned int S3C2416_VECTOR_BASE = 0x30000000;

static unsigned int const vecTbl[14]=
{
    0xE59FF018,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the contents of [PC + 0x18] */
    0xE59FF018,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the contents of [PC + 0x18] */
    0xE59FF018,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the contents of [PC + 0x18] */
    0xE59FF018,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the contents of [PC + 0x18] */
    0xE59FF014,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the contents of [PC + 0x14] */
    0xE59FF010,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PC - 8)  (eq. to while(1)) */
    0xE59FF010,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the contents of [PC + 0x10] */
    0xE59FF010,    /* Opcode for loading PC with the contents of [PC + 0x10] */
    (unsigned int)Entry,
    (unsigned int)UndefInstHandler,
    (unsigned int)SVC_Handler,
    (unsigned int)AbortHandler,
    (unsigned int)IRQHandler,
    (unsigned int)FIQHandler
};

/******************************************************************************
**                          FUNCTION DEFINITIONS
*******************************************************************************/
/**
* \brief   This function copies the vector table to a location in OCMC
*          RAM and sets the vector base address register.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void CopyVectorTable(void)
{
    unsigned int *dest = (unsigned int *)S3C2416_VECTOR_BASE;
    unsigned int *src =  (unsigned int *)vecTbl;
    unsigned int count;

    for(count = 0; count < sizeof(vecTbl)/sizeof(vecTbl[0]); count++)
    {
        dest[count] = src[count];
    }
}

/***************************** End Of File ***********************************/

Note
由于从IROM启动,并不能直接使用中断向量表,同时要将64M的SDRA重映射到0x00000000处,所以也不同时能将0x40000000处内部SRAM重映射到0x00000000处,为了使用异常向量表,所以只能把异常向量表复制到SDRAM的开始的位置了,由于链接地址的关系,所以需要自己直接将机器码写到到数组中,然后在通过C函数复制到指定位置

OriginalCopy(主函数)解析
/************************** include ****************************/
#include "uart.h"
#include "led_beep.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nand.h"
#include "interruptcontrol.h"

extern char flag;

/************************** functions **************************/
void OriginalCopy()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mpcode[6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addr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0000000;
        unsigned int Length,cLength,dataddr = 0;
        unsigned int i = 0;
        char c,tmp;

        uart_init();
        LED_init();
    BEEP_init();
    delay(30000);
    BEEP(0);
        LED(1);
    int_initialize();
    int_register(1, 10, timer0_handler);
    timer_init();

    printuart(" ***** YL-boot  for SD ***** \r\n");
    printuart("   EEWORLD ID: yuanlai2010  \r\n");
    printuart(" *******  2014-07-30  ****** \r\n");
    printuart(" Recieve file from UART ! \r\n");
    printuart(" Please send your file \r\n");
    printuart(" \r\n");
        while(flag)
        {
                if(i<56)
                {
                        tmpcode[i++] = getchar();
                        if(55==i)
                        {
                                LED(0);
                        }
                }
                else
                {
                        reloadeTCNT0();
                        codeaddr[i++] = getchar();
                }
        }
    int_disable();
        Length = i;
        for(i=0;i<56;i++)
        {
                codeaddr[i] = tmpcode[i];
        }
        LED(1);
    BEEP(1);
    delay(30000);
    BEEP(0);

    printuart(" Recieve Successful ! \r\n");
    printuart(" 1:Execute code in SDRAM  \r\n");
    printuart(" 2:Flash file to NAND  \r\n");

    flag = 1;
        while(flag)
        {
                c = getchar();
        putchar(c);
        printuart(" \r\n");
        BEEP(1);
        delay(30000);
        BEEP(0);

                if('1'==c)
                {
                        printuart(" Is to jump to your code !\r\n");
            printuart(" **********  end  ********** \r\n\r\n");
                        LED(0);
                        delay(10000);
                        return;
                }
                else if('2'==c)
                {
                        printuart(" Where do you want to start ?\r\n");
                        i = 0;
                        while(1)
                        {
                                tmpcode[i] = getchar();
                                if((tmpcode[i] == '\r') || (tmpcode[i] == '\n'))
                                {
                                        cLength = i;
                                        break;
                                }
                                putchar(tmpcode[i]);
                                i++;
                        }
                        for(i=2;i<cLength;i++)
                        {
                                if((tmpcode[1] == 'x')||(tmpcode[1] == 'X'))
                                {
                                        if(tmpcode[i] > 0x40)
                                        {
                                                tmp = tmpcode[i] -0x31;
                                        }
                                        else
                                        {
                                                tmp = tmpcode[i] -0x30;
                                        }
                                        dataddr <<= 4;
                                        dataddr |= tmp;
                                }
                        }
                        printuart(" \r\n");
            BEEP(1);
            delay(30000);
            BEEP(0);

                        Nand_Init();
                        if(0==Nand_WriteSkipBad(dataddr,
                                                                        codeaddr,
                                                                        Length))
                        {
                BEEP(1);
                delay(30000);
                BEEP(0);
                                printuart(" Successful !\r\n");
                printuart(" **********  end  ********** \r\n\r\n");
                        }
                        else
                        {
                BEEP(1);
                delay(30000);
                BEEP(0);
                printuart(" Fault !\r\n");
                printuart(" **********  end  ********** \r\n\r\n");
                        }
                        while(1);
                }
        }
}
/**************************    end    **************************/

Note
在接收烧写地址的时候,在PC上串口终端输入的是ASCII字符,而烧写地址是个unsigned int 类型的数据,所以需要有一个转换过程,为了能在一个函数中分析其原理,就不它写作一个单独的函数了。

YL-bioot-for_Kernel 流程及代码解析:
Note0
绿色的处理框代表是用汇编实现的,白色的使用C语言实现
Note1
相当于YL_boot_for_SD来说,这个流程很简单,各人认为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设置好启动参数,以及怎么将参数传递给内核。

Original(主函数)解析
/******************************** include ********************************/
#include "nand.h"
#include "uart.h"
#include "boot_kernel.h"
/****************************** functions ********************************/
void origina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index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0008000;

        uart_init();
        Nand_Init();
    printuart(" ******** YL-boot ******** \r\n");
    printuart(" EEWORLD ID: yuanlai2010  \r\n");
    printuart(" ******* 2014-07-29 ****** \r\n");
    printuart(" \r\n");
    printuart(" *****  Start Kernel  **** \r\n");
        printuart(" Loading Kernel ...... \r\n");
        if(0==Nand_ReadSkipBad(0x40000,
                                                        codeindex,
                                                        0x300000))
        {
                printuart(" Jumping to Kernel \r\n");
                printuart(" ********** end ********** \r\n\r\n");
                do_bootm_linux();
        }
        else
        {
                printuart(" Loarding Error \r\n");
                printuart(" ********** end ********** \r\n\r\n");
        }
        while(1);
}
/**************************** Code end ***********************************/

Note
这里除了do_bootm_linux这个函数来说,都只是简单数据代码搬运的代码。关键在于do_bootm_linux这个函数,函数将完成设置启动参数及跳转至内核的工作,这个函数也是参照u-boot源码中do_bootm_linux函数来写的。

do_bootm_linux解析
do_bootm_linux.h
#ifndef __BOOT_KERNEL_H
#define __BOOT_KERNEL_H
/**************************definition of symbols**************************/
#define tag_next(t)        ((struct tag *)((unsigned int *)(t) + (t)->hdr.size))
#define tag_size(type)        ((sizeof(struct tag_header) + sizeof(struct type)) >> 2)

typedef struct bd_info {
    unsigned int                bi_arch_number;        /* unique id for this board */
    unsigned int                bi_boot_params;        /* where this board expects params */
    struct                                /* RAM configuration */
    {
        unsigned int start;
        unsigned int size;
    }                        bi_dram;
}bd_t;

/* The list ends with an ATAG_NONE node. */
#define ATAG_NONE        0x00000000
struct tag_header {
        unsigned int size;
        unsigned int tag;
};

/* The list must start with an ATAG_CORE node */
#define ATAG_CORE        0x54410001
struct tag_core {
        unsigned int flags;                /* bit 0 = read-only */
        unsigned int pagesize;
        unsigned int rootdev;
};

#define ATAG_MEM        0x54410002
struct tag_mem32 {
        unsigned int        size;
        unsigned int        start;        /* physical start address */
};

#define ATAG_INITRD        0x54410005
/* describes where the compressed ramdisk image lives (physical address) */
#define ATAG_INITRD2        0x54420005
struct tag_initrd {
        unsigned int start;        /* physical start address */
        unsigned int size;        /* size of compressed ramdisk image in bytes */
};

/* command line: \0 terminated string */
#define ATAG_CMDLINE        0x54410009
struct tag_cmdline {
        char        cmdline[1];        /* this is the minimum size */
};

struct tag {
        struct tag_header hdr;
        union {
                struct tag_core         core;
                struct tag_mem32        mem;
                struct tag_initrd       initrd;
                struct tag_cmdline      cmdline;
        }u;
};

void do_bootm_linux(void);

#endif

do_bootm_linux.c
/******************************** include ********************************/
#include "boot_kernel.h"
/******************************** functions *******************************/
static struct tag *params;

char *commandline = "root=/dev/mtdblock2 console=ttySAC0,115200 rootfstype=yaffs2 mem=64m";
//root=/dev/mtdblock2 console=ttySAC0,115200 rootfstype=yaffs2 mem=64m
unsigned int kernel_entry = 0x30008000;

bd_t bd = {1685,0x30000100,{0x30000000,0x4000000}};

unsigned int strlen(const char * s)
{
        const char *sc;

        for (sc = s; *sc != '\0'; ++sc)
                /* nothing */;
        return sc - s;
}

char * strcpy(char * dest,const char *src)
{
        char *tmp = dest;

        while ((*dest++ = *src++) != '\0')
                /* nothing */;
        return tmp;
}

static void setup_start_tag (bd_t bd)
{
        params = (struct tag *) bd.bi_boot_params;

        params->hdr.tag = ATAG_CORE;
        params->hdr.size = tag_size (tag_core);

        params->u.core.flags = 0;
        params->u.core.pagesize = 0;
        params->u.core.rootdev = 0;

        params = tag_next (params);
}

static void setup_memory_tags (bd_t bd)
{
        int i;

        params->hdr.tag = ATAG_MEM;
        params->hdr.size = tag_size (tag_mem32);

        params->u.mem.start = bd.bi_dram.start;
        params->u.mem.size = bd.bi_dram.size;

        params = tag_next (params);
}

static void setup_commandline_tag (bd_t bd, char *commandline)
{
        char *p;

        if (!commandline)
                return;

        /* eat leading white space */
        for (p = commandline; *p == ' '; p++);

        /* skip non-existent command lines so the kernel will still
         * use its default command line.
         */
        if (*p == '\0')
                return;

        params->hdr.tag = ATAG_CMDLINE;
        params->hdr.size =
                (sizeof (struct tag_header) + strlen (p) + 1 + 4) >> 2;

        strcpy (params->u.cmdline.cmdline, p);

        params = tag_next (params);
}

static void setup_initrd_tag (bd_t bd, unsigned int initrd_start, unsigned int initrd_end)
{
        /* an ATAG_INITRD node tells the kernel where the compressed
         * ramdisk can be found. ATAG_RDIMG is a better name, actually.
         */
        params->hdr.tag = ATAG_INITRD2;
        params->hdr.size = tag_size (tag_initrd);

        params->u.initrd.start = initrd_start;
        params->u.initrd.size = initrd_end - initrd_start;

        params = tag_next (params);
}

static void setup_end_tag (bd_t bd)
{
        params->hdr.tag = ATAG_NONE;
        params->hdr.size = 0;
}

static void setup_tag(void)
{
        setup_start_tag (bd);
        setup_memory_tags (bd);
        setup_commandline_tag (bd, commandline);
    setup_initrd_tag (bd, 0, 0);
        setup_end_tag (bd);
}

void do_bootm_linux(void)
{
        int        machid = bd.bi_arch_number;
        void        (*theKernel)(int zero, int arch, unsigned int params);
        theKernel = (void (*)(int, int, unsigned int))kernel_entry;
        setup_tag();
        theKernel(0, machid, bd.bi_boot_params);
}

/**************************** Code end ***********************************/

Note0
由于此boot是专门用于Helper2416开发板,所以所有的参数都是直接在程序中给定的,代码不会去检测硬件信息。
Note1
对于内核的启动只需要设置好memory_tags和commandline_tag这两个参数就好了,而start_tag和end_tag是必须的,对于initrd_tag不需要,因为Helper2416d的系统并没有用到RAMDISK,所以这里给它的后面两个参数都是0,也可以直接不要这个tag。memory_tags主要用于传递内存信息,commandline_tag指定了根文件系统的位置及指定了终端设备等信息
Note2
theKernel是一个函数指针,同时这个指针指向的就是zImage的最终存放位置。当执行这条函数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返了,此后的BOOT代码将不会在用到了,所有的权限就交给内核了

自编boot体会:
对于编写这个boot只是让学习的裸机编程有个可以应用的地方,同时通过编写这个boot让自己进一步了解了u-boot的工作原理,也锻炼了自己分析复杂源码的能力,为以后深入学习linux内核做好一些准备。同时也发现,再复杂的程序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总能分析清楚的,不要被复杂的代码所吓到!坚持下去,慢慢发现自己会有进步的!

YL-boot-for-SD源码:
YL-bioot-for_Kernel源码:

论坛ID:yuanlai2010
发表时间:2014-07-31

网友:
来哥大神,,求带走。。

网友:
不错学习一下
打算裸奔玩玩

网友:
下载下来研究一下,好资料

网友:
牛擦擦~~

gitee/casy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A:
很好的总结,学习来了,请问用那个工具编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总结,学习来了,请问用那个工具编译呢

这是在linux下用GCC编译的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bootloader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思路,尝试了修改了一下向量表,把向量表放在text端开始处。向量表里是直接把ISR的地址赋给PC,代码如下:
Entry:
Vectors:       LDR                PC,Reset_Addr
                  LDR     PC,Undef_Addr
                  LDR                PC,SWI_Addr
                  LDR                PC,PAbt_Addr
                  LDR     PC,DAbt_Addr
                  B                AbortHandler
                  LDR                PC,IRQ_Addr
                  LDR                PC,FIQ_Addr

Reset_Addr:       .word        Reset_Handler
Undef_Addr:      .word        UndefInstHandler
SWI_Addr:        .word        SVC_Handler
PAbt_Addr:        .word        AbortHandler
DAbt_Addr:        .word        AbortHandler

IRQ_Addr:        .word        IRQHandler
FIQ_Addr:        .word        FIQHandler

就是在中断向量里,把ISR函数的绝对地址直接赋给PC,而不是采用PC相对地址的方式。上面的代码能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比较麻烦。有没有更简洁一些的方法把ISR函数的绝对地址赋给PC?希望大神指点一下。

同时修改了向量表copy函数,把text段开始的16x4个bytes拷贝到PA 0x30000000(映射到VA 0x00000000),也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向量表的更好的方式?

void CopyVectorTable(void)
{
    unsigned int *dest = (unsigned int *)S3C2416_VECTOR_BASE;
    unsigned int *src =  (unsigned int *)0x40000000;
    unsigned int count;
    for(count = 0; count < 16; count++)
    {
        dest[count] = src[count];
    }
}

还有一个小问题,楼主的打印字符串函数:
void printuart(char *string)
{
    unsigned int i = 0;
    while(string[i++] != '\0')
    {
        putchar(string[i]);
    }
}

i++的位置好像有些问题,修改一下就正常了。
void printuart(char *string)
{
    unsigned int i = 0;
    while(string[i] != '\0')
    {
        putchar(string[i++]);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的思路,尝试了修改了一下向量表,把向量表放在text端开始处。向量表里是直接把ISR的地址赋给PC, ...

异常向量变的位置是在0地址,代码是在0x40000000+(异常向量表的长度)的位置开始执行的…相对地址的话有个32M的跳转范围,这里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也只能使用绝对地址。

对于更好的向量处理方法我暂时还没想到

打印函数确实是个疏忽啊,调试的时候都没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异常向量变的位置是在0地址,代码是在0x40000000+(异常向量表的长度)的位置开始执行的…相对地址的话有个 ...

好像跳转指令B的跳转范围是32MB,直接修改PC的寻址范围是4GB。能不能用一条指令完成修改PC并跳转?而不是这种方式?
LDR    PC,Reset_Addr
Reset_Addr:       .word        Reset_Handl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跳转指令B的跳转范围是32MB,直接修改PC的寻址范围是4GB。能不能用一条指令完成修改PC并跳转?而不是 ...

这种就是使用绝对地址的方式完成的,如果是一条语句完成就是使用相对地址,使用B 或者 BL ,但是由于范围原因,B /BL都不本完成这项工作 ,所能只能用绝对地址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