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5安装不了,怎么破?

楼主:
W8系统,每次安装到一半就卡在这,我已经把所有的杀毒软件删了,防火墙之类的也禁了,依旧装不了,求大神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第一张图是点安装开始出现的,继续安装到一半后就出现第二张图的情况,然后就安装不下去了

网友:
路径也都是全英文的

网友A:
安装到了什么样的目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到了什么样的目录下?

默认目录。c:/TI,没办法,最终装了5.4就可以用了

网友:
试试 把独立显卡禁用 或者直接6。0搞起

网友B:
我也是,快哭了。下载到一半时候出现下面照片那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快哭了。下载到一半时候出现下面照片那情况。

建议重新开贴,会有更多人看到你的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我正按ccs最新版的,看看行不行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安装包的问题,重新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