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危险的“阿喀琉斯之踵”

楼主:
电动车市场,特斯拉抢尽风头,事实上,特斯拉潜在着严重的安全问题。
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特斯拉已经发生六起起火事件,您可知其事故频繁并非偶然?!虽被誉为未来之车,特斯拉却具有危险的“阿喀琉斯之踵”。

  1, 危险的电池

  特斯拉Model S具有极其出色的续航能力,可以说比市面上其他电动车都要好。这其实是因为它采用了危险性较高的三元锂离子电池18650。该种电池在同样重量情况下,可以提供更多的电量,所以续航才有优势。

  另外,特斯拉电池包共有7000块这种小电池,意味着需要有7000个控制器,要把这些器件连接起来,连接点相当于1万多个电阻。虽然电池多、功率大,车辆加速性能会更出色,但是这么多电阻的一致性很难控制。

  特斯拉Model S不到一年起火六次的高事故率,此前已经被推算出来:根据18650小电池在美国的召回概率是0.2PPM,那么特斯拉由7000块小电池组成的电池包起火概率就是0.14%,按照其目前的销量,这种概率必然导致它几乎每月一起事故。

  但是,特斯拉的车主一般都是有钱人,家里有多辆车,一般只在特殊场合使用特斯拉,使用时间很少,事故率自然就低。

  2, 成本压力下的零部件采买

  当我们了解特斯拉的零部件供应模式后,特斯拉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足以引起我们的担忧。

  在零部件供应体系上,特斯拉为了降低成本,采购的是已经应用于其他品牌车型、较便宜的零部件,然后再进行集成,这些零件并不是为特斯拉车型度身定制的。

  但是,在需要高安全标准的汽车行业内,很多经验表明:即使单个零部件的可靠性已经通过市场验证,但决非一堆好的零部件堆砌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件安全产品。

  因为很多零部件不是针对特斯拉产品进行适应性开发的,在产品经过长时间使用、极端环境,或者严重事故中,车辆的事故风险就会不可控。

  特斯拉的表面风光,并不能掩盖其在安全性方面的先天缺陷,即使故意去无视,“阿喀琉斯之踵”也永远都在那里。

网友:
额。。。真的假的

网友:
也是因为很多零部件不是针对特斯拉产品进行适应性开发的,在产品经过长时间使用、极端环境,或者严重事故中,车辆的事故风险就会不可控

网友:
三元锂电池比普通的锂电池安全性要好,特斯拉的起火率比其它电动车起火率还要低太多,只是更受关注而已

网友A:
我并不是特别看好特斯拉,但是它成功地激活了传统汽车也的变革,对于新技术可以怀疑但请严谨一些。
至于楼主所表述的内容:
1.特斯拉电池包共有7000块这种小电池,意味着需要有7000个控制器——这是扯淡;特斯拉最核心的技术就是电池控制器BMS,而牛B之处就是能管理平衡如此之多的电池。其他厂商不采用这种解决方案的原因,不是因为安全性,而是因为BMS技术很难突破。
2. 虽然电池多、功率大,车辆加速性能会更出色,但是这么多电阻的一致性很难控制——电池电量多跟功率没一毛钱关系
3.根据18650小电池在美国的召回概率是0.2PPM,那么特斯拉由7000块小电池组成的电池包起火概率就是0.14%——抛开数据来源的准确性,不要偷换召回率和起火率之间的概念,7000块电池是打包分块进行管理的,并不是某一块电池出问题就会导致整体故障(会降低效率),更不会直接就引起起火...

剩下不吐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并不是特别看好特斯拉,但是它成功地激活了传统汽车也的变革,对于新技术可以怀疑但请严谨一些。
至于楼主所表述的内容:
1.特斯拉电池包共有7000块这种小电池,意味着需要有7000个控制器——这是扯淡;特斯拉最核心的技术就是电池控制器BMS,而牛B之处就是能管理平衡如此之多的电池。其他厂商不采用这种解决方案的原因,不是因为安全性,而是因为BMS技术很难突破。
2. 虽然电池多、功率大,车辆加速性能会更出色,但是这么多电阻的一致性很难控制——电池电量多跟功率没一毛钱关系
3.根据18650小电池在美国的召回概率是0.2PPM,那么特斯拉由7000块小电池组成的电池包起火概率就是0.14%——抛开数据来源的准确性,不要偷换召回率和起火率之间的概念,7000块电池是打包分块进行管理的,并不是某一块电池出问题就会导致整体故障(会降低效率),更不会直接就引起起火...

剩下不吐槽了~~~

非常感谢你的吐槽,这篇文章是我转载的,部分内容我也持怀疑态度,但仅怀疑态度而已
1. 至于采用多少个控制器,我确实不知道。通常来说特斯拉对这7000块电池采用并串联结构,近200串的电池,均衡算法并不复杂。
2. 特斯拉采用的三元材料的锂电池,其放电曲线单调性较好,所以对于SOC来说相对也容易。
所以BMS技术中的很多难点在他这里都规避了。
3. 电池数量越多一致性越难控制,这个毋庸置疑。 电池功率越大,加速性越出色这个也没问题。楼上纠结的可能是储能型电池和动力性电池之间的
差异,动力型电池可以做到60C以上放电,也就是说小小的一个电池可以释放很大的功率。但是同样的电池,数量越多功率也大——不论储能型或动力型。
4. 召回和起火确实是两个概念。 电池的故障分为断路故障和短路故障,电池有并有串。并联的时候短路故障会导致整体故障,串联的时候断路故障也会
导致整体故障。

写这篇文章的作者通常不会是此行业内的专业人士,但是他的部分观点还是值得大家探讨的。
特斯拉绝非一无是处,他的电池pack做的非常棒!!国内的相比就差的很远了,很重要一方面成本因素。但是国内的设计也并非不可取。这是一个新兴的
事物,其实就算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由于车祸 导致电池短路,释放的能量同样可以把金属气化。如果车掉到河里,同样可以让人或鱼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