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分析电路图

楼主:
请问图中C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电路不对吧?
后级是正反馈?

网友:
C1那里明显是画错的。而且值也不对。一般来说,有的是在运放之前加一级RC低通滤波,但这个图没电阻,C1也太大了。

随便一搜,又一个有问题的图:

元件内部的FET源极····没直流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