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级联的时候带宽和增益该怎么分配呢?

楼主(2014-07-31):
放大器级联的时候带宽和增益该怎么分配呢?
请问一下那个放大器级联的时候带宽和增益咋分配呢?增益带宽积=带宽X增益,那每一级放大倍数是不是互相影响呢
带宽
影响

网友A:
放大器级联,通常只有一级放大无法做出所需要的放大倍数和带宽时才采用。
至于放大倍数在两级之间的分配,要看你的需要。例如后级往往输出幅度较大,需要使用电压电流容量较大的管子(分立电路)或芯片(集成电路),其增益带宽积未必与前级相同。那么就要斟酌处理。

网友B:
假如你的电路一级放大满足不了增益需求,需要分为两级,那么每一级都要满足所用放大电路的增益带宽积。
在输入信号很小的情况下,第一级一般都要比第二级的增益低很多,尤其是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