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直接用一个放大器放大吗?分成两级放大有什么好处还是都一样?

网友:
图中看,第二级增益可大幅度调整。

通常用两级放大,往往是因为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不够大。

网友:
单极放大器增益过高会不稳定,容易发生振荡及受电路分布参数的影响。从楼主图中看,放大器的增益很可能超过100倍(与R16的阻值相关),如此放大倍数下是应该分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