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工程师职业考试的25道单选题,看你能答对几道(征集答案啦)

楼主:
出自《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考试中心电源工程师职业技术考试试题卷》

1 )    滤波电路中,滤波电容放电常数愈大,输出滤波电压(  ),滤波效果愈好;
   A   愈低、    B  愈高、    C  愈好、    D   愈小
2 )    大功率开关电源常用变换拓扑结构形式是(  );
A   反激式    B  正激式    C   自激式    D  他激式
3 )    一般来说,提高开关电源的频率,则电源(  );
      A 同体积时,增大功率 B功率减小,体积也减小 C功率增大,体积也增大 D效率提高,体积增大
4 )   (  )二极管适合小电压大电流整流;
   A   肖特基势垒     B  超快速恢复   C  快速恢复      D   普通
5 )    总效率 η  =  (   ) /  Pin ╳ 100%
A   P总、  B  Pout    C  P
6 )    开关电源中反馈用的传输光耦,对其CTR值要求是(  ).
      A  越大越好  B   越小越好   C  有一定的范围   D   无所谓
7 )   (    )是指一个输出端的负载变化时,使其他输出端电压波动大小;
   A  影响量    B   输出能力   C  负载调整率     D  交叉调整量
8 )    反激式开关电路的功率MOS管的Id一般为(     );
   A  1.5Pout/Vin(min)   B 2Pout/Vin(min)    C  1.2Pout/Vin(min)       D  3Pout/Vin(min)
9 )    对于无源感性负载,(    )就是电压和电流波形之间的相位差;
   A  功率系数     B  功率         C   功率因数    D  效率
10 )   负反馈电路的核心是一个高增益的运算放大器,称作(     );
   A  电流误差放大器    B  电压误差放大器    C 同相放大器    D 反相放大器
11 )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激磁电感测量方法是(     );
      A次级开路,测初级电感     B初级开路,测次级电感
C次级短路,测初级电感     D初级短路,测次级电感
12 )   减小开关驱动管的损耗主要途经是(     );
      A  选用低导通电阻的驱动管  B  提高驱动管的驱动信号的边沿陡度
      C  提高开关频率            D  AB及减小开关频率
13 )  在磁性元件中,一般(   )代表磁心的窗口面积;
   A   Ac        B   Ad        C  Ae       D   Asec
14 )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损耗主要包括:____。
A   磁滞损耗、铜阻损耗、涡流损耗     B  磁滞损耗、铜阻损耗、介电损耗
C   铜阻损耗、涡流损耗、介电损耗     D  磁滞损耗、涡流损耗、介电损耗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1FC.tmp.png15 )   整流二极管的最大反向电压是指整流管(     )时,在它俩端出现的最大反向电压;
A   导电        B  不导电       C  导通         D   不导通
16 )  (   )一般用在,输入电压小而输出电压大、输出电流不大的场合
    A   全波整流、  B  半波整流、   C  倍压整流、    D   全桥整流
17 )   利用电感具有(   )的特点,在整流电路的负载回路中串联电感起滤波作用;
A   限流       B   储能         C  阻止电流变化  D   瞬间储能
18 )   在正激方式工作的开关电源,往往要增加一组绕组即励磁绕组,其主要作用是(    );
        A   没多大作用、   B  增加输出能量、   C  增加剩余磁通量、   D  磁芯复位
19 )   变压器电压、电流及匝数的关系式为:Np / Ns = Vp / Vs = Is / Ip ;其中Np是:
A  初级变压器的匝数          B  次级变压器的匝数
C  初级变压器的匝数和        D  次级变压器的匝数和
20 )   在单端正激式变换器电路中,隔离器件是一个(       );
     A  纯粹的变压器      B  光耦        C  电感      D  储能器件
21 )   漏感是指没有耦合到磁心或其他绕组的(  );
     A   能量             B   剩余电感   C  电感量、  D   电流能量
22 )   在开关电源工作方式中,哪种开关方式及经济又简单实用?
     A   正激         B  推挽      C   反激    D  全桥     E   半桥
23 )    在正激式开关电源中,一般占空比应为(      );
    A   (15~25)%、    B   (25~35)%、    C   (35~45)%、   D   (45~55)%、
24 )     在开关电源中,使用功率MOS管而不是用晶体管或双晶体管,这是因为MOS管有很多性能上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
      A   放大状态下     B  低频状态下     C  高频状态下     D   饱和状态下
25 )    开关电源的功率可由下式计算:Pin = Pout / η    这里的η是(   );
          A  估计的开关电源效率       B  开关电源的效率
C  开关电源总效率           D  电源内高频变压器的效率

网友:
哈哈,都是基础知识

RTEMS

网友:
虽然都是些基础知识,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无字天书啊,逆天啊 逆天啊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