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定时器连续模式的定时时间多长?

楼主:
连续模式下,计数器周期从0H到0FFFFH。可是为什么有的程序中,使用的是连续模式,但是也给CCR0设定了一个值,然后进入中断的时候CCR0又加一下这个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50000个周期后进入中断,置于为什么这样写,就理解为规定吧,跟学英语语法一样

网友:
基于msp430g2553定时器详解2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736&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B:
【入门必看】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0554&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A: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这个程序隔多久进入一次中断呢?为什么在中断中还要CCR0 += 50000; ?

网友:
I'm so sorry !MSP430定时器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954&fromuid=415653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必看】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我想知道的是,是不是使用连续模式来定时,那么定时的周期就是固定的?
还有程序中的CCR0赋值了有什么意义?再中断中CCR0+一个值又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么说吧,从0计数到CCR0产生一个中断,然后定时器继续跑,如果你希望计数周期是65536,那么就不用管它,65536个周期后定时器会再次计数到CCR0,再产生中断。
但是,实际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定时器实现周期为CCR0的周期性定时。因此需要将CCR0加上一个常数变成CCR0',如果超过65535则溢出,相当于对65536取余数。
这样一来,从第一次产生中断开始,再过常数个周期,定时器计数达到CCR0',将再次产生中断。从而实现周期为常数的定时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必看】Launchpad口袋实验平台(指导书)下载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 ...

亲,你解释的并不正确~计数器计满清零对应的寄存器是TAR寄存器,和定时器A捕获比较寄存器TACCR0 是两回事,TACCR0+50000,是使得方波周期始终为50000+50000,即实现了一定频率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