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个仿真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No Nios II target connection paths were located. Check connections and that a Nios II .sof is download 点击刷新后还是没反应是怎么回事啊...

设备管理器上显示串口有该设备啊,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nios核

网友:
“注意按顺序来做,一般是先下载硬件配置文件.SOF,再对软件进行全编译”,下载好.sof文件后,nios软件中再refresh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