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F107串口1发送错误

楼主:
串口1和串口2的源程序几乎相同,现在就是串口2 完全正常,串口1却只能接收,发送时有时无,有时又是错误数据,求高手帮忙看下是啥原因

void Com1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1;
//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定义串口时钟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DeInit(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TIM1_CH1 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设置为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1);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1);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串口时钟禁止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时钟下降沿有效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数据在第二个时钟沿捕捉
//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最后数据位的时钟脉冲不输出到SCLK引脚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时钟
  /* 完成串口时钟配置、GPIO配置、根据上述参数初始化并使能串口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清标志
// USART1_InitData();                                                              //初始化数据
}
// 配置串口参数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1152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void Com2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1;
    USART_DeInit(USART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TIM1_CH1 引脚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设置为开漏输出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1);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1);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1);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 完成串口时钟配置、GPIO配置、根据上述参数初始化并使能串口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2,ENABLE);
  //  USART2_InitData();
}

网友:
监测一下链接线,注销掉串口2,只用串口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