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duino 读取 AD5933 寄存器出错,一直为0x70

楼主:
最近用Arduino操作AD5933出现了问题,读取状态寄存器的时候 老是读取0x70,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贴一下我的代码
// AD5933 control
//
#include

void writeAD5933(byte add, byte data)
{
  Wire.beginTransmission(13);  // this chip address is 0001101  13
  Wire.write(add);
  Wire.write(data);
  Wire.endTransmission();      // stop transmitting
}

byte readAD5933(byte add)
{
  byte date = 0;
  Wire.beginTransmission(13);  // 00011011
  Wire.write(byte(0xB0));      // Address pointer
  Wire.write(add);             //
  Wire.endTransmission();      // stop transmitting
  Wire.requestFrom(13, 1,true);
  if(Wire.available())
  {
    date = Wire.read();  // receive high byte (overwrites previous reading)
  }
  return date;
}

void setup()
{
  Wire.begin();
  Serial.begin(9600);
}

int temp = 0;
byte templow = 0;
byte temphigh = 1;
byte statusReg = 0;
float temper = 0.0;

void loop()
{
  // writer error.
  // step 1: write temperature test control code to register

  delay(1000);
  delay(1000);
  writeAD9777(byte(0x80), byte(0x90));

   templow = 0x00;
   while(!(templow & 0x07))
   {
      templow = readAD5933(byte(0x8F));
      Serial.println(templow,BIN);   // print the reading
      delay(1000);
    }
    Serial.println(templow,BIN);   // print the reading
    Serial.println("success!");    //

  delay(1000);
}

读写寄存器的函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通过读写别的寄存器 ,如起始频率寄存器,频率论扫数寄存器等,先写入数据,再读取数据,发现能够读取之前写入的数据。

网友:
问下,问题怎么解决的,我这里读出来的数据也不对,不论打哪个地址,读出来的都是0X1。

网友:
先确保的你I2C,读取问题,可以插上SDA 短路到底 或者上拉 看看读取到的是否为0x00或者oxFF.如果确实I2C,读写正常,在AD5933的操作试下啊。读取寄存器 好像最后byte是不要A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