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光伏逆变器环境监测温湿度传感器
nowaynowhy
nowaynowhy

网友A(2014-08-01):
光伏逆变器环境监测温湿度传感器
通常光伏逆变器室内安装比较少,特别是一些大型光伏电站逆变器的工作环境都是在室外,面对温差变化、潮湿度、暴风雨等恶劣环境对逆变器本身是一种考验,利用
温湿度传感器
来测量并且加以控制自身温湿度,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保证设备长期稳定运行。
外部环境影响:
在高温严寒不同的温度下,随着材料结构的分子运动的速度不同,可能会出现膨胀系数、热传递性能的匹配差异,容易导致部件的卡紧件松弛。IGBT模块和散热器之间的热不匹配、不同材料的收缩或膨胀率不同,可诱发部件的变形或破裂、表面涂层开裂、气密性变差或泄漏、绝缘保护失效等。通常温度变化慢,影响不明显。急剧的温度变化可能会暂时或永久的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同时温度的快速变化,容易在单板,机壳等位置形成凝露,结水或结冰等现象,这对逆变器 的运行带 来较大的风险。
光伏逆变器内部因素:
光伏逆变器内部温度过高,逆变器为保护内部元件将降额运行。甚至温度过高引发逆变器温度故障。光伏逆变器内湿度过高非常容易引起控制设备内部发生凝露,引起爬电、闪络事故,逆变器接插件腐蚀,导致三相短路,烧坏电缆和功率器件。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采取措施:
JCJ175A壁挂式温湿度传感器-高防护等级的传感器
北京九纯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温湿度指示仪JCJ175A,可对光伏逆变器内的温湿度进行实时有效地监测,测量精度高,同时输出四路控制信号,可对逆变器内的风机等除湿制冷进行联动,通过连接智能电话报警器实现温湿度过高发送报警信息。从而有效地监测光伏逆变器内的温湿度。不但能够获得最佳的发电性能和系统可靠性,降低运维风险和成本,更能够在未来电站再融资市场上获得更好的估值,形成商业的良性循环。该产品已经成功应用于光伏逆变器行业,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和作用,数量已经超过千台。
风力发电
绝缘材料
电子设备
非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