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的使用

楼主:
在ccs中我遇到了一个问题:ccs中拆分程序怎么做,就是把一个.c文件变成若干个,然后在每个文件中写相关模块,最后通过main函数进行综合。

网友A:
C语言你没学好。分别新建.c和.h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语言你没学好。分别新建.c和.h文件

能不能指点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遇到问题:file:///C:\Users\zhangzhihe\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57134696\QQ\WinTemp\RichOle\J9VR7_UEF]~_G6C@CPV9BF0.jpgfile:///C:\Users\zhangzhihe\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57134696\QQ\WinTemp\RichOle\J9VR7_UEF]~_G6C@CPV9BF0.jpg

必须有 怎么弄

必须有  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指点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地方遇到问题:

include路劲添加了没?

网友A:
上面有两张图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两张图看不到啊

关键就是下面那张图。
我就是不会添加include包含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两张图看不到啊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