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自带的例程求解惑

楼主:
28027的,仔细看了几遍TI的材料,觉得理解的还凑合,想拿TI的例程epwm_timer_interrupts练练手,
编译没问题,就是不进中断,不知哪里没弄对,很困惑,求大家帮忙看看,多谢多谢!

网友A:
现在刚开始学习,别学CCS3了,要用CCS6以后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刚开始学习,别学CCS3了,要用CCS6以后的版本。

终于有回复了!多谢。
CCS6也有了?回头下载一个试用一下。
我看 TI 资料说 ePWM1 要接 external pin ,但是就是提了一句
我需要接什么信号源或设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终于有回复了!多谢。
CCS6也有了?回头下载一个试用一下。
我看 TI 资料说 ePWM1 要接 external pin  ...

楼主看没看我给你发的图片?你的项目根本就没有选择CPU!

ePWM也以接外部源,那是需要同步时所用的。这方面的资料,《SPRUGE9E》中说得很详细,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没看我给你发的图片?你的项目根本就没有选择CPU!

我用的是 CCS3.3 ,图片是我在 CCSsetup 里选择的 cpu 28027,我运行的外部中断例程的中断代码是可以断下来的
是还有其他地方要设置 CPU 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 CCS3.3 ,图片是我在 CCSsetup 里选择的 cpu 28027,我运行的外部中断例程的中断代码是可以断下 ...

V3版的CCS俺不懂。看来,它和V4版以后的CCS的接口并不是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版的CCS俺不懂。看来,它和V4版以后的CCS的接口并不是完美。

呵呵,好的,为了赶上版主的超前而又飘逸的步伐,我决定先升级一下开发工具,
不过好多 TI 的例程都是 3.3 版本的, CCS 向下兼容吗?如不兼容,这个如何是好?

网友B:
新版本装好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要不我先看看其他的例程吧,
这个例程花的时间够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装好了,但是问题还是一样
要不我先看看其他的例程吧,
这个例程花的时间够长的了。

controlSUITE\device_support\f2802x\v210

网友B:
多谢,版主热心帮助,我这里居然连不上ti,您敢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热心帮助,我这里居然连不上ti,您敢信吗?

为什么连不上?报什么原因了没?

网友:
被封锁了,其他好多都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