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调试STM32的问题。求助大侠!!!!!

楼主:
大侠们,我用KEIL 5调试STM32。
问题1.想看下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结果发现如果设置断点,则运行函数所花的时间时1S,如果不设置断点,则看到的运行时间就不正确。大侠们都是怎么测试延时函数的准确延时的呢?图如下:

问题2.
设置项里面有个设置晶振的值,那个值有什么用,我发现我设置成8M和72M后,延时函数的运行时间都是一样的,这个参数是规定的外部晶振的频率还是芯片的运行频率?而且这个参数具体有什么用,能影响芯片的运行,调试的哪些方面?

问题3:我发现在keil的窗口上我的延时函数是能延时1S,但是实际板子上的LED不是以1S的间隔闪烁的,就是调试窗口上得到的延时与实际板子的不一致?难道有什么没有设置吗,程序上只初始化了RCC那一块和GPIO那部份。

网友A:
这个之前也困扰过我 后来通过修改仿真器的一个clock 默认是非使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也困扰过我 后来通过修改仿真器的一个clock 默认是非使能的

那个是非使能的CLK,能不能说详细点,大侠

网友:
用的网通宽带,两三天上不了论坛了,大侠们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帮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非使能的CLK,能不能说详细点,大侠

现在在外面  晚上回去我连上电脑给你发截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在外面  晚上回去我连上电脑给你发截图吧

谢谢大侠

网友A:
大侠不敢当 只是碰巧也研究过这个问题 你按照截图上来勾选一下看看 那个core clock要根据你板子做相应调整 一般来说都用的8M晶振 内部9倍频 跑到最高 你试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侠不敢当 只是碰巧也研究过这个问题 你按照截图上来勾选一下看看 那个core clock要根据你板子做相应调 ...

这个是不是只能SWD下设置,我在JTAG下设置完,用DEBUG就跳出警告

网友:
什么警告呢 不过我确实一直用的SWD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只能SWD下设置,我在JTAG下设置完,用DEBUG就跳出警告

你先用SWD模式试下看看呢 JTAG下是什么警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SWD模式试下看看呢 JTAG下是什么警告呢

在SWD下和实际情况相符了,就是延时时间和灯的闪烁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是不是可能我程序里没有设置好时钟那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SWD下和实际情况相符了,就是延时时间和灯的闪烁时间差不多了,这个是不是可能我程序里没有设置好时 ...

我当时是这样解决的 然后没有深入研究 也一直没有时间继续玩STM32 你可以研究一下 有结论知会我一声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是这样解决的 然后没有深入研究 也一直没有时间继续玩STM32 你可以研究一下 有结论知会我一声哈:pl ...

我菜的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