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333这么放大有问题吗?

楼主:
RG接100欧不是放大1000倍吗?怎么输出才2倍左右?请问要放大1000倍如何接才正确?

网友:
首先,理想运放是不存在的,单级运放的增益应控制在100倍以内。其次,这样的仿真没有意义。即便是理想运放,其增益再高也不能使输出超过电源电压,而现实中的器件还有输出级压降问题。

网友:
楼主人才,50mv*1000=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