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WEBENCH设计的过程+基于CR2032电池供电的智能遥控电源设计

楼主:
    如果产品采用电池作为供电方式,那么低功耗即是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段时间正准备做一个小的遥控器,由于机械尺寸控制比较严格,既要薄又要面积小。从功耗的角度上考虑,选一节CR2032电池即可满足,此型号的电量在210mA,但是由于系统需要的是3.3~5V供电,为此需要加一个升压电源电路。    以下是方案的设计过程,此方案是按照3.3V输出进行设置参数的,具体过程我们慢慢讲述:
    首先在参数设置中填入各项参数,电流设置为0.01A,为了能够充分利用电池电量,将输入电压设定在2.8~3V,具体参数见下图:

    其次,就开始进入设计界面了,点击“开始设计”,我们进入到“WEBENCH”的软件界面,为了提高转换效率,我们将优化按钮调到第四档,效率优先,尺寸面积较小。在筛选结果中,我们再选择“效率”的排序选项卡,如下图所示,我们看到TPS61230的解决方案与其他相比较,其特点正好满足我们的设计需求,同时其成本也是相对较低,作为设计的不二选择。确定方案后,进行方案的细节验证。

    接下来,点击TPS61230后面的“开始设计”,我们可以看到方案整体数据呈现在我们面前,如下图所示:

    之后,我们开始对方案的在线验证,首先我们查看一下原理图,通过下图可以看出这颗芯片的输出是可以调整的,根据数据手册,可以用到其他供电系统的电源设计上。

    而设计一款好的电源,更要注意的是热设计,本软件的上面一排中有两项是“仿真”和“热仿真”,下面我们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详细说明。在进入到“原理图”模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图(原理图)的右侧也有这两项的快捷方式:

    下面我们先了解一下原理仿真的方法,我们点击右侧的“执行仿真”,进入到仿真界面后,我们可以点击步骤一中仿真类型选择,也可以通过选项卡的第三项“Summary”进行模型选择如下图所示:

    我们对按照上面操作,做了两项的仿真,具体的根据大家的需求来进行验证~~~

    并且,在“原理图”的右侧快捷框或是上面的“热仿真”选项卡,我们可以点击此处进入热仿真的界面,对于电源设计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为此在设计过程中要受到足够的重视。进入热仿真后,我们可以运行仿真,我们可以通过仿真结果看到热的温度分布。根据仿真结果,我们发现此方案的可行性极高,很好地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具体结果请看下图:

    做完这两项仿真后,我基本可以确认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了,下面可以看下这个方案的优化等级和BOM,通过观察可以看出优化等级中,此方案的性能最佳,而从BOM列表中可以发现,此方案的元件个数也是比较少的,这样不但成本低,故障率也大大降低。

    最后,我们可以说大功告成,然后将设计方案生成报表,准备BOM中的元件进行评估测试,方案报表如下~~~
    你是不是也觉得电源设计变的更简单了?你也来试试吧,兴许你会得到更多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