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

楼主:
初学者向高手请教个问题---外部中断(RB0)口和普通I/O口(RB1)有什么不同,外部中断(RB0)给一个低电平触发----完成‘一个动作’(如归零)。普通I/O口(RB1)也给一个低电平触发--------也完成相同‘一个动作’(如归零)。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外部中断接口如果作为IO用,那么和普通IO没有区别。中断功能是一种自动响应过程,而IO查询必须依赖软件控制,楼主应先学习、弄清基本概念。

网友:
外部中断接口如果作为IO用,那么和普通IO没有区别。中断功能是一种自动响应过程,而IO查询必须依赖软件控制 ...

谢谢,还是没懂,外部中断是自动相应??它不是也得靠外部“电压变化”才能响应吗?它也需开启设置。其它I/O口也能靠外部“电压变化”响应。就中断来说:“外部中断和其它I/O口有什么其别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还是没懂,外部中断是自动相应??它不是也得靠外部“电压变化”才能响应吗?它也需开启设置。其它 ...

外中断使能后,一旦出现沿跳变或电平变化(由你设置的中断响应类型决定),MCU会自动产生一个位标志并引发程序运行的中断,使程序指针跳转到一个特定的地址入口,而常规IO上的电平变化则不会引起MCU内部状态的任何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中断使能后,一旦出现沿跳变或电平变化(由你设置的中断响应类型决定),MCU会自动产生一个位标志并引 ...

谢谢,我知道有区别,就是找不到关于“它的文章”,谢谢,我再找一找,研究研究,学习,再次说谢谢;受教了,年纪大了有点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