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负责公司一个产品,原理图到layout和调试都是自己完成的,但是现在调试遇到瓶颈了,电压正常,晶振也工作了,可是就是无法连接电脑不能烧录,主控的都被我换掉好几个了,真是无从下手了,请各位大神帮帮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给出电路。

网友A:
无法连接电脑不能烧录?什么口连接,USB口还是串口?没有怀疑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B:
用的什么单片机,确定原理图的正确性,包括下载接口部分。板子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下载线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连接电脑不能烧录?什么口连接,USB口还是串口?没有怀疑连接线的问题,,,

用的是串口连接的,这个可以确定没错,TX,RX是直接从主控引出的,用USB连接电脑的时候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用强烧线连接的时候啥提示也没有,

网友:
一个行车记录仪的

网友:
我也想给出,但是鉴于是公司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单片机,确定原理图的正确性,包括下载接口部分。板子硬件连接是否正确。下载线是否正常。

单片机用的是CS5521,下载线用的是强烧线是没问题的,现在就是板子的硬件部分有问题,我也不清楚,

网友:
无解。。。硬件调试不能靠猜

网友: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WAKEUP那里的我是用按键控制的,有个NC掉的电阻贴上了,导致网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