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软件编写的12864程序 求大神分享

楼主:
用keil软件编写的12864程序   求大神分享

网友:
说明白一些

网友:
你要串行的还是并行的?
#include <TM4C.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_us(x)    SysCtlDelay((long)(SysCtlClockGet( )*(double)x /3000000 ))
#define Delay_ms(x)    SysCtlDelay((long)(SysCtlClockGet( )*(double)x /3000 ))

#define SCLK_H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0Xff )
#define SCLK_L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0x00 )
#define CS_H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0xFF )
#define CS_L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0x00 )
#define SID_H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0xff )
#define SID_L        GPIOPinWrite(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0x00 )
#define SID          GPIOPinRead(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3)

/********************************************************************
*??: sendbyte()
*??:???????????,????
*??: zdata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i<8;i++)
        {
                if((zdata << i) & 0x80)
                {
                        SID_H;//SID=1;
                }
                else
                {
                        SID_L;//SID=0;
                }
                SCLK_L;//SCLK= 0;
                SCLK_H;//SCLK=1;
        }
}

/********************************************************************
*??: write_com()
*??:?????
*??: cmdcode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_H;//CS=1;
        sendbyte(0xf8); //??12864???????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_us(200);
}

/********************************************************************
*??: write_data()
*??:?????
*??: cmdcode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_H;//CS=1;
        sendbyte(0xfa); //??12864???????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_us(200);
}

/********************************************************************
*??: lcdinit()
*??:?????
*??: cmdcode
*??:?
***********************************************************************/
void lcdinit()
{

        Delay_ms(20);
        write_com(0x30); //??????
        Delay_ms(5) ;
        write_com(0x0c); //???????
        Delay_ms(5) ;
}

/********************************************************************
*??: hzkdis()
*??:?????
*??: *s
*??:?
*********************************************************************/
void hzkdis(char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_ms(5);
        }
}

/********************************************************************
*??: Test()
*??:?????
*??:?
*??:?
***********************************************************************/
void Test()
{
        write_com(0x03); //????
        Delay_ms(5);
        write_com(0x81); //?????
        hzkdis("555");
        write_com(0x91); //?????
        hzkdis("5");
}

/********************************************************************
*??: Main()
*??:???
*??:?
*??:?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x08);

        Delay_ms(20);
        lcdinit();
        Delay_ms(20);
        while(1)
        {
                Test();
                Delay_ms(50);
        }

}

上面是串行的

你先看一下

其实时序什么的都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串行的还是并行的?

如果是用12864绘图呢

网友:
谢谢 ,有并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