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 一个定时捕获2路pwm,总是有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pin_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fpu.h"
#include "rom.h"
#include "rom_map.h"
#include "uart.h"
#include "uartstdio.h"
#include "pwm.h"
uint16_t Count=0;
uint8_t Flag1=1,Flag2=1,Flag21=0,Flag22=0;
uint32_t ReadValue1=0,ReadValue2=0;

void
ConfigureUART(void)
{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配置引脚功能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B0_U1RX);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B1_U1TX);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ROM_UARTClockSourceSet(UART1_BASE, UART_CLOCK_PIOSC);
          UARTStdioConfig(1, 115200, 16000000);
}

void Time_catch1_Interrupt(void)
{
        uint32_t  num1=0;
           if(Flag1)
                        {
                          ReadValue1=TimerValueGet(WTIMER1_BASE,TIMER_A);
                          TimerControlEvent(WTIMER1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POS_EDGE);
                          Flag1=0;
                        }
                        else
                        {
                           ReadValue2=ROM_TimerValueGet(WTIMER1_BASE,TIMER_A);
                        if(ReadValue2>ReadValue1)
                        {
                                        num1=(ReadValue2-ReadValue1);

                        }
                        else
                                  num1=(0xffffffff-ReadValue1+ReadValue2);

                          TimerControlEvent(WTIMER1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POS_EDGE);

                          UARTprintf("value1=%d\n",num1);

                          Flag1=1;

                        }
}

void Time_catch2_Interrupt(void)
{
        uint32_t  num2=0;
           if(Flag2)
                        {
                          ReadValue1=TimerValueGet(WTIMER1_BASE,TIMER_B);
                          TimerControlEvent(WTIMER1_BASE, TIMER_B, TIMER_EVENT_POS_EDGE);
                          Flag2=0;
                        }
                        else
                        {
                           ReadValue2=ROM_TimerValueGet(WTIMER1_BASE,TIMER_B);
                        if(ReadValue2>ReadValue1)
                        {
                                        num2=(ReadValue2-ReadValue1);

                        }
                        else
                                  num2=(0xffffffff-ReadValue1+ReadValue2);

                          TimerControlEvent(WTIMER1_BASE, TIMER_B, TIMER_EVENT_POS_EDGE);

                          UARTprintf("value2=%d\n",num2);

                          Flag2=1;

                        }
}

void Time_catch21_Interrupt(void)
{
        uint32_t  num21=0;
           if(Flag21)
                        {
                          ReadValue1=TimerValueGet(WTIMER3_BASE,TIMER_A);
                          TimerControlEvent(WTIMER3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POS_EDGE);
                          Flag21=0;
                        }
                        else
                        {
                           ReadValue2=ROM_TimerValueGet(WTIMER3_BASE,TIMER_A);
                        if(ReadValue2>ReadValue1)
                        {
                                        num21=(ReadValue2-ReadValue1);

                        }
                        else
                                  num21=(0xffffffff-ReadValue1+ReadValue2);

                          TimerControlEvent(WTIMER3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POS_EDGE);

                          UARTprintf("value21=%d\n",num21);

                          Flag21=1;

                        }
}

void Time_catch22_Interrupt(void)
{
        uint32_t  num22=0;
           if(Flag22)
                        {
                          ReadValue1=TimerValueGet(WTIMER3_BASE,TIMER_B);
                          TimerControlEvent(WTIMER3_BASE, TIMER_B, TIMER_EVENT_POS_EDGE);
                          Flag22=0;
                        }
                        else
                        {
                           ReadValue2=ROM_TimerValueGet(WTIMER3_BASE,TIMER_B);
                        if(ReadValue2>ReadValue1)
                        {
                                        num22=(ReadValue2-ReadValue1);

                        }
                        else
                                  num22=(0xffffffff-ReadValue1+ReadValue2);

                          TimerControlEvent(WTIMER3_BASE, TIMER_B, TIMER_EVENT_POS_EDGE);

                          UARTprintf("value22=%d\n",num22);

                          Flag22=1;

                        }
}

void Timer1IntHandler(void)
{

    ROM_TimerIntClear(WTIMER1_BASE, TIMER_CAPA_EVENT);
    Time_catch1_Interrupt();
    ROM_TimerEnable(WTIMER1_BASE, TIMER_A);
}
void Timer2IntHandler(void)
{

    ROM_TimerIntClear(WTIMER1_BASE, TIMER_CAPB_EVENT);
    Time_catch2_Interrupt();
    ROM_TimerEnable(WTIMER1_BASE, TIMER_B);
}
void Timer21IntHandler(void)
{

    ROM_TimerIntClear(WTIMER3_BASE, TIMER_CAPA_EVENT);
    Time_catch21_Interrupt();
    ROM_TimerEnable(WTIMER3_BASE, TIMER_A);
}
void Timer22IntHandler(void)
{

    ROM_TimerIntClear(WTIMER3_BASE, TIMER_CAPB_EVENT);
    Time_catch22_Interrupt();
    ROM_TimerEnable(WTIMER3_BASE, TIMER_B);
}
void pwm_se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0);//使能PWM0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使能PWM0和PWM1输出所在GPIO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使能PWM0和PWM1输出所在GPIO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6);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配置PH0/PH1为PWM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B6_M0PWM0);    //#define GPIO_PB6_M0PWM0         0x000118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B7_M0PWM1);    //#define GPIO_PB7_M0PWM1         0x00011C04

              GPIOPinTypePWM(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GPIOPinTypePWM(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配置PH0/PH1为PWM功能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M0PWM6);    //#define GPIO_PB6_M0PWM0         0x00011804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M0PWM7);    //#define GPIO_PB7_M0PWM1         0x00011C04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8);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配置PWM发生器0:加减计数,不同步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PWM_GEN_0,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PWMGenConfigure(PWM0_BASE,PWM_GEN_3,PWM_GEN_MODE_UP_DOWN| PWM_GEN_MODE_NO_SYNC);
        //设置PWM发生器1的频率,时钟频率/PWM分频数/n,100M/1/40=1mHZ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0, 25000);
                                PWMGenPeriodSet(PWM0_BASE, PWM_GEN_3, 25000);
        //设置PWM0/PWM1输出的脉冲宽度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0, 10000);//50%占空比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1, 20000);//25%占空比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6, 10000);//50%占空比
        PWMPulseWidthSet(PWM0_BASE, PWM_OUT_7, 20000);//25%占空比
        //使能PWM6和PWM7的输出

                          PWMOutputState(PWM0_BASE, (PWM_OUT_0_BIT |PWM_OUT_1_BIT|PWM_OUT_6_BIT|PWM_OUT_7_BIT), true);
        //使能PWM发生器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0);
                                PWMGenEnable(PWM0_BASE, PWM_GEN_3);
}
int main(void)
{

    ROM_FPULazyStackingEnable();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pwm_set();
          ConfigureUART();
/*WT10,WT11输入捕获*/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WTIMER1);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ROM_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6);
          ROM_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C6_WT1CCP0);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C7_WT1CCP1);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6,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ROM_TimerConfigure(WTIMER1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TIMER_CFG_A_CAP_TIME_UP|TIMER_CFG_B_CAP_TIME_UP));

                ROM_TimerControlEvent(WTIMER1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POS_EDGE);
    ROM_TimerControlEvent(WTIMER1_BASE, TIMER_B, TIMER_EVENT_POS_EDGE);

                ROM_IntEnable(INT_WTIMER1A);
    ROM_IntEnable(INT_WTIMER1B);

                ROM_TimerIntEnable(WTIMER1_BASE, TIMER_CAPA_EVENT);
    ROM_TimerIntEnable(WTIMER1_BASE, TIMER_CAPB_EVENT);

          ROM_TimerEnable(WTIMER1_BASE, TIMER_A);
          ROM_TimerEnable(WTIMER1_BASE, TIMER_B);

                IntRegister(INT_WTIMER1A,Timer1IntHandler);
                IntRegister(INT_WTIMER1B,Timer2IntHandler);
/*WT30,WT11输入捕获*/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WTIMER3);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ROM_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2);
          ROM_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3);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D2_WT3CCP0);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D3_WT3CCP1);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2,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3,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ROM_TimerConfigure(WTIMER3_BASE, (TIMER_CFG_SPLIT_PAIR |TIMER_CFG_A_CAP_TIME_UP|TIMER_CFG_B_CAP_TIME_UP));

                ROM_TimerControlEvent(WTIMER3_BASE, TIMER_A, TIMER_EVENT_POS_EDGE);
    ROM_TimerControlEvent(WTIMER3_BASE, TIMER_B, TIMER_EVENT_POS_EDGE);

                ROM_IntEnable(INT_WTIMER3A);
    ROM_IntEnable(INT_WTIMER3B);

                ROM_TimerIntEnable(WTIMER3_BASE, TIMER_CAPA_EVENT);
    ROM_TimerIntEnable(WTIMER3_BASE, TIMER_CAPB_EVENT);

          ROM_TimerEnable(WTIMER3_BASE, TIMER_A);
          ROM_TimerEnable(WTIMER3_BASE, TIMER_B);

                IntRegister(INT_WTIMER3A,Timer21IntHandler);
                IntRegister(INT_WTIMER3B,Timer22IntHandler);

          ROM_IntMasterEnable();
      while(1);
}

网友: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中断啊 ,中断之间是否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