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x Easy Start 入手体验

楼主:
今天接到电话说是有圆通一块,哈哈,我的NCE开发套件来了。立马下楼!整个包装盒还是以瑞萨蓝色为主

打开包装盒里面有4样东西光盘、仿真器、USB线以及开发板。

开发板还是很简单的,上面只有一个MCU、一个按键、一个电位计以及两个排线的插座。不过挺奇怪的,难道有两个仿真器的插座?其实这是分别支持两种仿真器的接口,短的那个接盒子附带的EZCUBE ,而长的那个接E1。下面这个图很清楚的说明了如何调试R7F0C802x  Easy Start
光盘中的东西其实不多,主要开发工具及仿真器的驱动,另外还有就是板子的快速用户手册。打开“EZ-CUBE 快速设置手册”,瑞萨很贴心的把如何开始开发程序一步一步的图文并冒讲解。首先是安装开发环境,打开“CubeSuite+”软件安装包,开始进行开发环境的安装。不过要注意以下两点:
1.安装软件时,请不要使用中文目录名称、中文文件夹以及中文文件名称。
2.必须有.NET Framework4.0 SP1和Visual C++ Libraries 的时间部件(Visual C++ 2010 SP1)
    一开始我安装后就不能用,后来才发现路径中有中文,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安装在某个盘的根目录下.安装过程很简单,一路点NEXT就可以了。全部安装的话要准备好大约900M的空间,其实在安装开始会出现一个下面的界面,它用来让用户选择要安装哪些功能

      安装完成开发工具后,下面就是连接调试器了,插上调试器会弹出找不到驱动的对话框。进入设备管理器,指定安装光盘中的驱动,window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安装正常后在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一个虚拟的瑞萨串口,如下图。这表明驱动程序已经安装成功了。驱动安装完成后还需要更新EZCUBE的固件,由于R7F0C802x属于RL78系列,所以我们要用RL78G10_OCD_FW来更新。(个人感觉为啥不把所有的芯片调试都集中到一起呢?)
       由于EZ-CUBE需要手动搬动几个开关,所以我们还需要检查下EZ-CUBE背面的几个开关如何设置。我的是设置从上到下依次是M2,INT CLOCK,DEBUG MODE,5,M3。设置完成后连接到开发板,注意杜邦线别插错脚了。在开发板上EZ-CUBE引脚排列是如下图所示。

连接正确后,开发板呼吸灯亮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我的EZCube的第五个拨码开关必需打在“Other”,板子才能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EZCube的第五个拨码开关必需打在“Other”,板子才能上电。。。。

和我的情况一样,必须置于other才会上电,并且D1灯闪烁,D2灯常亮。我想可能还是设置问题吧,继续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情况一样,必须置于other才会上电,并且D1灯闪烁,D2灯常亮。我想可能还是设置问题吧,继续摸索中 ...

你置为OTHER能调试?我置为OTHER时候板子自动运行程序,但是不能调试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情况一样,必须置于other才会上电,并且D1灯闪烁,D2灯常亮。我想可能还是设置问题吧,继续摸索中 ...

已摸索,设为”Other“能上电,但是不能挑食,CubeSuite+提示不能连接到调试器,见你的下一个回复。设置为”M3”,能调试跑起来,调试器发绿灯。但是断开调试后,开发板跟刚插上一样,没上电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摸索,设为”Other“能上电,但是不能挑食,CubeSuite+提示不能连接到调试器,见你的下一个回复。设置 ...

我的设为OTHER也能用。看看是不是固件问题?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都怪自己看帖不小心,这次MARK,记住了!

网友:
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
今天我也收到板子了,可是我是一个小白一枚,还不知道怎么入手,还得多看看楼主的文章,多像你请教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