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不白的死循环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非常不解的问题,一个寻常的for循环,却无缘无故的陷入了死循环。试过很多种写法还是没调试出来,贴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下面P10=0;为调试语句,程序执行不到这个语句。大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下面P10=0;为调试语句,程序执行不到这个语句。大说说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怎么确认程序没有执行到P10=0的

网友B:
楼主代码是个奇葩,你见过字符和字符串比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确认程序没有执行到P10=0的

这是调试语句,烧进单片机里面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代码是个奇葩,你见过字符和字符串比较吗?

这位朋友,你在哪里见到的字符和字符串比较了?

网友:
其他地方找找原因吧,仅此不至于死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位朋友,你在哪里见到的字符和字符串比较了?

JD != "" 这个你是怎么理解的?这样的语句没有警告?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JD != "" 这个你是怎么理解的?这样的语句没有警告?能符合你的要求?

空串等同于0吧

网友:
什么叫字符串理解吧,难道空串就不是字符串了?
字符串的值就是它的首地址,学过C的人都知道,字符串是不能用==或者!=来比较的。

网友D:
你用什么软件编译,应该编译不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软件编译,应该编译不过去。

编译没问题,问题出在数组那里,已解决!

网友:
除非数组改指向地址。

网友:
数组范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