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SP430FR5969做太阳能温度计

楼主:
最近看金刚狼的片子,想利用MSP430FR5969加太阳能电池做一个温度计,能显示在LCD屏幕上显示温度值,注意这里的太阳能电池极小,太阳能电池空载为5.35V 短路电流为5uA,太阳能需要增加一个LDO将电压转到3.3V或者2.2V给MSP430FR5969供电,要求该LDO自身功耗极低,初步选择使用TPS780330220这颗LDO,我对这个LDO做了个初步测试,数据如下:
太阳能电池空载为5.35V 短路电流为5uA
太阳能电池直接接入TPS780330220 Vset=L 输出3.3V 时
太阳能电池电压掉到1.91V 输入电流为5uA
TPS780330220 输出为1.98V 短路电流为5uA
太阳能电池直接接入TPS780330220 Vset=H 输出2.2V 时
太阳能电池电压掉到1.28V 输入电流为4uA
TPS780330220输出为1.20V 短路电流为5uA
原因分析:太阳能电池前置输入功率太低导致芯片并未启动
当TPS780330220芯片启动后光电池电压恢复到5.32V
TPS780330220输出稳定在3.3V
温度传感器采用热敏电路,希望该温度值得精度能做到2℃以内,并且储能方面选用超级电容,为夜间测温提供后续能量,夜间默认LCD段码液晶屏幕不显示,当有光照时自动打开显示屏显示当前的温度值,白天则选择LCD一直显示温度值,由于太阳能电池的功率极低,对整个系统的功耗要求很严格,不知道这个简单的小系统能否做到。

大家有什么建议多交流哦~

网友A:
@hanskying666 你很神速呀,最近论坛不少网友拿到了这块板子,可以一起交流交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nskying666 你很神速呀,最近论坛不少网友拿到了这块板子,可以一起交流交流了

之前想用MSP430F427做这个,但是估计一下功耗很难达到,现在看到金刚狼的功耗,可以重新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