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x Easy Start 添加R7F0C8XX开发环境

楼主:
  在硬件连接完成后,下面就要开始编写软件了。不过一开头就碰到个大难题:居然CubeSuite+里面建立工程时没有R7F0C8xx这个系列的芯片,这是哪出戏啊。。。。。赶紧上网找,发现论坛中早有大侠写过这方面的文章(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1215-1-1.html),不过好像和新版本的有点出入,研究了下发现主要是一个配置文件不太对。ok,下面开始对CubeSuite+进行改造吧。
改造需要下面这几个文件:
common.rar (1.7 KB, 下载次数: 361)   把这个文件解压缩到你CubeSuite+安装目录下的CubeSuite+\Device\RL78 文件夹中

Devicefile.rar (4.04 KB, 下载次数: 341)   把这个文件解压缩到你CubeSuite+安装目录下的\CubeSuite+\Device\RL78\Devicefile文件夹中

78K_Productlist.rar (8.63 KB, 下载次数: 329) 把这个文件解压缩到你CubeSuite+安装目录下的CubeSuite+\Device文件夹中覆盖同名文件

完成这三部以后重新启动一下CubeSuite+应该就能在新建工程的时候看到R7F0C8021这个芯片了

连接好开发板,新建工程进行调试,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应该能够进入调试界面,调试的时候注意选择好仿真器,后点击同一个菜单下的download即可

在调试模式下运行的话,如果一切正常仿真器灯会变绿

并且CubeSuite+下面会有个RUN一直在滚动

走过的弯路:
   1.如果点调试出现提示说 你仿真器的固件太老了的话,请用光盘中的工具刷RL78G10_0CD_FW
   2.如果点调试出现提示说 不能连接目标板的话,请检查杜邦线是连正确了,另外就是仿真器上的几个拨动开关是否正确,特别是最后一个应该选M3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A:
楼主出现过以下的错误信息没
Error(E0204001) : Download failed.

[Direct Error Cause]
Cannot run debugger and a utility at the same time.(E12002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现过以下的错误信息没
Error(E0204001) : Download failed.

出现过。你按照我上面的两个注意事项先弄下。如果无效的话,重启下电脑应该就可以了。它这个问题好像是有个调试进程没有关闭然后你又开了一个。我估计是IDE本身没有完全结束的问题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好贴子,帮助很大,我先试试。

网友: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靠这个帖子,我折腾了一下午也不能把第一个程序下载进去。我去,难度超级大。

网友:
写的很详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过。你按照我上面的两个注意事项先弄下。如果无效的话,重启下电脑应该就可以了。它这个问题好像是有 ...

我用的是R7F0C809,但是下载程序的时候,就是出现这个错误,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我的EZ-CUBE连接的时候提示的是:Launching debugger failed. [Direct Error Cause] No response from the CPU. Please confirm the signal of the CLOCK or RESET,WAIT and so on.(E1200416]  怎么样

网友:
我的EZ-CUBE连接的时候提示的是:Launching debugger failed. [Direct Error Cause] No response from the CPU. Please confirm the signal of the CLOCK or RESET,WAIT and so on.(E1200416]  怎么样可以解决啊?急啊,在线等。。。。

网友:
现在正用到,学习了,谢谢

网友:
我的E2 LITE连接的时候提示的是:
Launching debugger failed. [Direct Error Cause] No response from the CPU. Please confirm the signal of the CLOCK or RESET,WAIT and so on.(E120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