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的屌丝

楼主:
因为找房子,搬家,断网,导致荒废了一大段时间,昨天终于开网了,所以eeworld我又回来了。很早就开始了解DSP C2000了,想学习下做个逆变器,但是占线拉得太长,经常因为工作、生活的原因而被迫中断。把现在的成果贴出来请大家帮忙检查下,提些意见,我改进改进。
附一个原理图。
用了一个研旭的核心板28335,扩展PWM,IO,LCD,采样,串行通信口这几块,今天熬夜刚刚焊完,为了压缩到10cm*10cm以内,选择把所有可以换的电阻电容换成了0603,我想说作孽啊,焊完眼睛都花了,可能跟房间灯光不给力有关,后天得去买放大镜了。现在只用万用表测试了下1.5v参考电压,和采样通道输出。1.5v是ok的,交流采样通道(包括交流电压,交流电流)都用了1.5vref,我把BAT54S焊上的时候,通道的输出竟然是0.78v,前面的射随输出是1.5v,后面滤波的10k电阻R12成分压了,测量过bat54s的二极管方向,pcb走网络还有走线都ok的,怎么会这样呢,断开10k后面的33pf C10也没有用。求大神指点。

Sample T11.pdf

网友:
好像找到原因了,因为我在测这个电压的时候是没有插28335的核心板的,我sample板上的AVDD3.3是从核心板取的电,这样不接核心板的时候,avdd3.3v通过磁珠还有LED和电阻行成了回路,对1.5v进行了分压,所以输出就异常了。明天实测论证一下。

网友:
逆变器 DIY 直播 ?
强烈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变器 DIY 直播 ?
强烈关注

直播不了,进度太慢,太不可控了。哈哈

网友B:
楼主凌晨2:53还在调试板子 这种精神 在下佩服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凌晨2:53还在调试板子 这种精神 在下佩服啊 学习了

呵呵,爱好是老师,是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