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电容为什么会响

楼主:
这两天做了个高频峰值检测的模块,功能不错,但是很蛋疼的一个问题是,低频时或者电压大于1Vpp时,那个检测峰值的电容会响,吓尿了。电容用的是电解电容,耐压值50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的极性不会错吧?

高频的场合用铝质电解电容不好。

首先对于检测交流信号来说好像接正接负都没关系吧,只不过是阻抗的问题,我这个电路里面接的是正;还有就是我用的50V的耐压电容,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且换了好几个不同的,均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做了几个其他的板子,都无此现象。    再问个其他的问题,就是我用的60M的信号源和100M的示波器,直接用射频线连接,比如信号源输出1Vpp,改变频率,示波器显示会变化,60M衰减到800mVpp,请问这种测量方法对不,是信号源准,还是示波器准,我对这里准的定义是1mVpp左右的定义。谢谢

网友B:
换成无极性电容,电解电容一般都用在低频电路,高频多花点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无极性电容,电解电容一般都用在低频电路,高频多花点钱吧

主要就是在低频时,500K以内,还有在1Vpp以上才会响,不懂啊

网友:
常规铝电解是铝箔卷绕结构,如果卷绕的不够紧密又恰逢电路振荡频率与自身结构的谐振频率近似就会发生机械振动,振动频率如果是在音频范围内,人耳就能听见。解决办法是换用其它厂家生产的电容甚至使用固态电解电容。

网友:
电容和耐压有关系,耐压低容易发热,里面响,是电容里面电极接触不严造成。电容不管用在啥地方,凡是发热的,有杂音的最好换掉

网友A:
电解电容的极性不会错吧?

高频的场合用铝质电解电容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对于检测交流信号来说好像接正接负都没关系吧,只不过是阻抗的问题,我这个电路里面接的是正;还有就 ...

脉冲和交流是两码事。“交流”对地来说,半波为正,半波为负。而脉冲则是始终没有负值(或正值)。电解电容是不能工作在反向电压状态的。也就是说,不能用在交流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脉冲和交流是两码事。“交流”对地来说,半波为正,半波为负。而脉冲则是始终没有负值(或正值)。电解电 ...

可以的,我做出过实物,用电解电容做耦合,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做出过实物,用电解电容做耦合,没问题

铝质电解电容一般不允许承受反向电压,当然如果反向电压很小,也许不会立即就出问题,也有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使用时间长了就很保证。
违规不一定都会发生问题。
最好还是按要求使用,保证器件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