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是新手,请问如何将msp430 launchpad连接到pc上

楼主:
我用IAR是可以下载程序的,但用ccs就不行,debug的时候就会显示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我想请问是为什么?是我没装驱动吗?

网友:
CCS跟IAR一样是自带驱动的。

网友:
最喜欢这种帖子了
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极好,特别喜欢。VAV导轨厂家回复。

网友:
安装CCS时,其中有一步是关于驱动安装的,一般选择“安装”是缺省值。除非你在安装时无意中没有把驱动安装上。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的警告or错误信息呢?驱动装好,软件配置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详细的警告or错误信息呢?驱动装好,软件配置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呢!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
楼主的解决方法是?分享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