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 模拟IIC问题,高手进

楼主: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_1;
IIC_SCL_1;
delay_us(5);
        IIC_SDA_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5);
IIC_SCL_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我想用模拟IIC和24C64通信。如上程序,用IIC_SDA_0把SDA线拉低时,发现IO口是输出低电平,但一接上24C64时就变成了高电平,接地是可以强制拉低的。外部加了5.1K的上拉电阻。求高手解答,跪谢!!!

网友:
自己思考

网友:
两个不都有硬件I2C么,干嘛还模拟

网友:
1、IO口的方向寄存器是否设置正确,要设置为输出;
2、芯片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是否与VCC有短路;
3、上拉电阻改为10K试试,或者把外部上拉电阻去掉,用IO口内部的上拉;
以上几点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