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430能工作在超低功耗模式下,求高温工作的32.768K晶振型号!!!

楼主:
求高温工作的32.768K晶振型号:
430-EP能工作到140C的,但是却找不到140C的32.768K晶振,这样就不能工作在超低功耗模式下。
TI的430就是牛啊,430-EP标称工作到125C,实际长时间在140C都没问题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颗标称到125C的32.768K日本晶振,日本人就是抠门啊,工作到130C马上不起振了。
哪位大侠能推荐一款能工作到140C的32.768K晶振啊?感激不尽啊!

网友:
msp430  F5系列的单片机的内部有的32768时钟源,,,,内部也有其他时钟源,,楼主或许可以考虑用下F5系列的430单片机

欢迎关注:JL单片机

网友:
谢谢“hjl240”的回复。
msp430  F5系列只有一款是 -EP级别的,而且管脚太多了,100的管脚数,我这个设计只需不到10个IO脚就行了,有点大材小用。而且估计还特别难买到。焊接也很困难。
还有没有其它办法啊。

网友:
我想到一个方法,即耐高温有能有32.768时钟输出,就是用430输出PWM波形来实现,估计功耗不会低,但是也是一条路。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高温的32.768k晶振,顶一顶,希望有高人看到。

网友:
为了430能工作在超低功耗模式下,求高温工作的32.768K晶振型号!!! ---试试看:DMX-26S,这颗料,常用到汽车电子发动机、仪表盘上。虽然标称工作温度是+125度,试试看130度。

网友:
你用这晶振主要是 做什么?
精准定时?还是做唤醒使用?
如果做唤醒使用,ti有超低功耗外部定时器,可以使430工作于lmp4模式下

网友:
要求这么高啊, 很想知道用在什么产品。

网友:
32.768,请找 上海唐辉电子。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口碑相传。唐辉电子官网上,有很多的晶振应用方面的文章。欢迎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