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 socket tcp通信_最精简示例

楼主:
1、用了大半天时间搭建环境,加上实现最基本的socket通讯。
2、一个服务一个客户端,目前是基于window下mingw的,虽然qt还不像java那样做到一次编译到处运行,但是基本上能够实现一次coding到处编译运行。
3、所以在window下面开发好拿到linxu下编译成其他的各种版本都是很easy的,主要是我的PC有点慢,vbox里面的ubuntu实在是有点慢,开发不爽。
4、基于qt5版本,目前已经在ubuntu下面编译了qt4.7.2的各种版本,x11和arm-2416版本,体会了下qt5和之前玩的qt4.8没什么大的区别,编译了一个之前写的qt4.8的串口调试助手,qextserialport第三方的类需要修改一些东西,不然不太好编译,这是我选择embedded下面用qt4的主要原因。
5、这里先分享一个socket的通讯例子,后面会分享串口调试助手的例子。当然这只是前奏,后面我会放到helper2416的板子上面,大家一起玩玩qt也不错。
6、建议不熟悉的同学先在windows下面跑跑qt在去折腾嵌入式的,qt开发蛮简单的,做出来的界面也蛮漂亮的。

先上个图吧,最精简的,大家可以参考网上的网络调试助手来完善功能,如服务器并发的通讯窗口,目前我只处理了一个连接的窗口

网友A:
说说qt5需要注意的地方,pro中添加如下
#if QT_VERSION >= 0x050000
QT       += core gui widgets
#else
QT       += core gui
#endif

main.cpp中需要注意头包含如下格式
#include <QtGlobal>
#if QT_VERSION >= 0x050000
#include <QApplication>
#else
#include <QtGui/QApplication>
#endif

main.cpp中相关字符编码转换如下
#if QT_VERSION < 0x050000
    // 设置字符编码
    QTextCodec::setCodecForTr(QTextCodec::codecForName("System"));
    QTextCodec::setCodecForCStrings(QTextCodec::codecForName("System"));
    QTextCodec::setCodecForLocale(QTextCodec::codecForName("System"));

    // 加载国际化文件
    QTranslator *translator = new QTranslator(0);
    translator->load(":/qm/qt_zh_CN.qm");
    a.installTranslator(translator);

    QTextCodec::setCodecForTr(QTextCodec::codecForName("utf8"));
#endif

以上是为了兼容qt4和qt5,当然还有一些小细节,比如Qstring的类不支持toAscii了使用toLatin1替代,也需要做好相关版本宏用于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说说qt5需要注意的地方,pro中添加如下
main.cpp中需要注意头包含如下格式
main.cpp中相关字符编码转换如 ...

对于qt的socekt通讯需要在pro中添加QT += network来支持网络,服务器的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include <QtCore>

#include <QMessageBox>
#include <QStatusBar>
#include <QFileDialog>
#include <QFile>
#include <QtextStream>
#include <QDebug>
#include "comm.h"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tcpServer = new QTcpServer(this);

    QStatusBar* bar = ui->statusBar;          //获取状态栏
    fstLabel = new QLabel;                    //新建标签
    fstLabel->setMinimumSize(150,20);         //设置标签最小尺寸
    fstLabel->setFrameShape(QFrame::Panel);   //设置标签形状
    fstLabel->setFrameShadow(QFrame::Sunken); //设置标签阴影

    secLabel = new QLabel;
    secLabel->setFrameShape(QFrame::Panel);
    secLabel->setFrameShadow(QFrame::Sunken);
    secLabel->setText(tr("关于作者"));
    secLabel->setToolTip(tr("作者邮箱"));
    secLabel->setStatusTip(tr("Email:camel.shoko@gmail.com"));
    secLabel->setOpenExternalLinks(true);
    fstLabel->setText(tr("状态信息"));

    bar->addPermanentWidget(fstLabel);
    bar->addPermanentWidget(secLabel);

    ui->pushButton_Start->setEnabled(true);
    ui->pushButton_Stop->setEnabled(false);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Start_clicked()
{
    ui->pushButton_Start->setEnabled(false);
    ui->pushButton_Stop->setEnabled(true);

    tcpServer->listen(QHostAddress::Any,5084);

    connect(tcpServer, SIGNAL(newConnection()),this, SLOT(acceptConnection()));
    fstLabel->setText(tr("监听端口:%1").arg("5084"));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Stop_clicked()
{
    tcpServer->close();
    ui->pushButton_Start->setEnabled(true);
    ui->pushButton_Stop->setEnabled(false);
    fstLabel->setText(tr("停止监听"));
}

void MainWindow::acceptConnection()
{
    tcpSocket = new QTcpSocket;
    tcpSocket = tcpServer->nextPendingConnection();                //使TCPsocket=当前访问者
    connect(tcpSocket, SIGNAL(readyRead()),this, SLOT(recv_Msg()));//连接槽当有数据时进入
}

void MainWindow::recv_Msg()
{
    QString Recv;
    Recv += tcpSocket->readAll();
    ui->textEdit_Recv->moveCursor(QTextCursor::End);
    ui->textEdit_Recv->insertHtml(Recv);
    ui->textEdit_Recv->insertPlainText("\n");;
    fstLabel->setText(tr("接收成功"));
}

代码还是蛮简单的,后面也会分享一些helper2416的socket编程,不是qt的,毕竟qt有自己的网络库,不太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qt的socekt通讯需要在pro中添加QT += network来支持网络,服务器的主要代码如下:
代码还是蛮简单的 ...

客户端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include <QtCore>

#include <QMessageBox>
#include <QStatusBar>
#include <QFileDialog>
#include <QFile>
#include <QtextStream>
#include <QDebug>
#include "comm.h"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
    QFont font("Courier New [Cronyx]", 10);
    ui->textEdit_Recv->setFont(font);
    ui->textEdit_Send->setFont(font);
    */

    tcpSocket = new QTcpSocket( this );
    ui->lineEdit_IP->setText("192.168.14.23");
    ui->lineEdit_Port->setText("5084");
    ui->textEdit_Send->setText("Hello World!");

    connect( tcpSocket, SIGNAL(error(int)), this, SLOT(errMsg(int)) );
    connect( ui->pushButton_Send, SIGNAL(clicked()), this, SLOT(on_pushButton_Send_clicked(bool)) );
    connect( ui->pushButton_Connect, SIGNAL(clicked()), this, SLOT(on_pushButton_Connect_clicked(bool)) );
    connect( tcpSocket, SIGNAL(readyRead()), this, SLOT(recvMsg()) );

    QStatusBar* bar = ui->statusBar;          //获取状态栏
    fstLabel = new QLabel;                    //新建标签
    fstLabel->setMinimumSize(150,20);         //设置标签最小尺寸
    fstLabel->setFrameShape(QFrame::Panel);   //设置标签形状
    fstLabel->setFrameShadow(QFrame::Sunken); //设置标签阴影

    secLabel = new QLabel;
    secLabel->setFrameShape(QFrame::Panel);
    secLabel->setFrameShadow(QFrame::Sunken);
    secLabel->setText(tr("关于作者"));
    secLabel->setToolTip(tr("作者邮箱"));
    secLabel->setStatusTip(tr("Email:camel.shoko@gmail.com"));
    secLabel->setOpenExternalLinks(true);
    fstLabel->setText(tr("状态信息"));

    bar->addPermanentWidget(fstLabel);
    bar->addPermanentWidget(secLabel);

    ui->pushButton_Connect->setEnabled(true);
    ui->pushButton_Close->setEnabled(false);
    ui->pushButton_Send->setEnabled(false);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void MainWindow::recvMsg()
{
    QString new_data;
    QByteArray old_data;

    old_data += tcpSocket->readAll();
    ui->textEdit_Recv->moveCursor(QTextCursor::End);

    if(ui->checkBox_DHex->isChecked())
    {
        new_data = BgComm::ByteArrayToHexString(old_data);
    }
    else
    {
        new_data = QString(old_data);
    }

    ui->textEdit_Recv->insertHtml(new_data);

    if(ui->checkBox_Newline->isChecked())
    {
        ui->textEdit_Recv->insertPlainText("\n");
    }

    fstLabel->setText(tr("接收成功"));
}

void MainWindow::errMsg( int errNo )
{
   qWarning( "this is err %d!", errNo );
   fstLabel->setText(tr("连接错误"));
}

QByteArray MainWindow::Send_Check(QString tmp, bool hex)
{
    QByteArray ret;

    if(hex)
    {
        bool ok;
        ret = BgComm::HexStringToByteArray(tmp, &ok);
        if(!ok)
        {
            ret = 0;
            QMessageBox::critical(this, tr("错误"), tr("请输入合适的数据,各个数据之间用空格分开。"));
        }
    }
    else
    {
        ret = tmp.toLatin1();
    }
    return ret;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Send_clicked()
{
    QTextStream out(tcpSocket);
    QString context = ui->textEdit_Send->toPlainText();

    if(!SocketStatus || context.isEmpty())
    {
        return;
    }
    QByteArray tmp = Send_Check(context,ui->checkBox_SHex->isChecked());
    out << tmp << endl;
    fstLabel->setText(tr("发送成功"));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onnect_clicked()
{
    QString port;
    int port_Int;

    port = ui->lineEdit_Port->text();
    port_Int = port.toInt();

    tcpSocket->connectToHost(QHostAddress(ui->lineEdit_IP->text()), port_Int);

    if (!tcpSocket->waitForConnected(2))
    {
        tcpSocket->disconnectFromHost();
        return;
    }
    SocketStatus = true;
    ui->pushButton_Connect->setEnabled(false);
    ui->pushButton_Close->setEnabled(true);
    ui->pushButton_Send->setEnabled(true);
    fstLabel->setText(tr("连接成功"));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lear_clicked()
{
    ui->textEdit_Recv->clear();
    fstLabel->setText(tr("清除接收区"));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lose_clicked()
{
    tcpSocket->disconnectFromHost();
    SocketStatus = false;
    ui->pushButton_Connect->setEnabled(true);
    ui->pushButton_Close->setEnabled(false);
    ui->pushButton_Send->setEnabled(false);
    fstLabel->setText(tr("关闭连接"));
}

void MainWindow::on_checkBox_DHex_stateChanged(int state)
{
    QString text = ui->textEdit_Recv->toPlainText();
    bool ok;

    if(text.isEmpty())
    {
        return;
    }
    if(state == Qt::Checked)
    {
        ui->textEdit_Recv->setPlainText(BgComm::ByteArrayToHexString(text.toLatin1()));
    }
    else if(state == Qt::Unchecked)
    {
        ui->textEdit_Recv->setPlainText(BgComm::HexStringToByteArray(text, &ok));
    }

    changeTextEditTrans();
}

void MainWindow::changeTextEditTrans()
{
    QString tmp = ui->textEdit_Recv->toHtml();

    if(tmp.isEmpty())
    {
        return;
    }
    ui->textEdit_Recv->setText(tmp);
}

也没几行,看下就能懂的吧。主要看一个按钮的动作的solt就行了,恩 初学者需要去了解下solt机制。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用QT开发,对于C++要怎样的基础啊,本人小白!请多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用QT开发,对于C++要怎样的基础啊,本人小白!请多指点

基本上没啥特别的要求,懂一些oop的思想就差不多了,上手太easy了,我也是业余玩玩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573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没啥特别的要求,懂一些oop的思想就差不多了,上手太easy了,我也是业余玩玩
http://bbs.eeworld. ...

多谢楼主,我也要尽快上手QT,不能一直都是字符终端,有界面的感觉就是要不一样些!

网友C:
楼主算是比较早使用QT5了,我们还没用上,现在还主要在QT4下折腾。。。

http://www.jyxte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算是比较早使用QT5了,我们还没用上,现在还主要在QT4下折腾。。。

哈哈。embedded下面我也还是用的qt4哦,不深入玩感觉都差不多,高级功能用不上恩,已经折腾到helper2416上面去了,见另外一贴,重新整理了下

网友:
你好  请问comm.cpp里面是什么代码?谢谢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您,我按你文章中所述建立tcp连接,在编译的过程中总提示,connect无法识别标识符?还有就是我是把tcp连接作为线程写的,最终是要在MainWidow中调用

网友:
可以知道楼主的qq号吗,想问一下我遇到的具体细节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全部代码,

网友:
拜托楼主分享代码,这里要做一个课程设计,急需一个实例快速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