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中断标志问题

楼主:
我想区分 进入中断的 信号   就需要通过判断中断标志  但是  中断标志一进入中断就被清了 ? 请问如何是好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中断标志位呢?一进中断就清了?具体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中断标志位呢?一进中断就清了?具体一点呢!

定时器的  外部中断是需要软件复位的

网友:
定时器的中断标志位在进入中断后可以查询的呢!由中断向量寄存器的值来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