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er2416_qt_tcp_server

楼主:
1、恩又折腾了下,把前面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3964-1-1.html中的例子编译到helper2416中跑了下。
2、前面说过了,一次coding到处编译,到处运行。没花多少时间,首先说下我的环境吧,家里台式机装了windows的qt5,也就是前面帖子中的相关介绍。
3、自己工作的笔记本电脑有vbox虚拟机ubuntu的,里面安装了qt4.7.2的x11版本和arm版本,当然少不了qt creator了,IDE还是要的我比较喜欢,linxu下面也基本上用eclipse+vim,都还喜欢。毕竟主要还是玩mcu,linux工作中项目不多,一年也就个把,windows下还是习惯eclipse
4、对了qt creator的版本是2.3.0的,官方现在的版本很高,还好能找到历史版本的,很久之前玩的时候用的就是2.3版本的,当然这个和qt版本也有关的,最新的qt creator是基于qt 5.3版本的。
5、一般可以直接在ubuntu中使用 qt creator来开发调试x11版本的程序,也就是在ubuntu这种桌面版中可以run的程序咯,通常我基本上不用creator来弄arm的程序,因为弄好了x11版本的直接换个qmake就能编译出arm的版本了,基本没啥问题的。当然你开发阶段用windows下面的也行的,不过不要涉及linxu相关的板级操作就行了,这部分可以空出来在加进去,好像还有个qvfb的模拟器,我没用过基本不用。

看下我的ubuntu中的qt creator吧

恩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搭建很容易的,安装好creator后把编译好的qt路径添加下就行了

把编译好的arm版本的qt打包下,这里解压出来就行了。

其他的嘛,来看看运行效果,我的qt4.7.2库是重新编译的,安装路径我改了,不是默认的那个,有编译x11和x86的版本,所以做了一一区分。

这个嘛,可以用于测试自己编译的库是否ok,当然前面需要切换下环境变量到qt4,文档有介绍的。
看下我的切换脚本,注意那个路径

好了,这个步骤要在run前面那个自带的测试之前哦,需要运行切换脚本。

开始我们的TCPServer了,运行他就行了,我放在了后台,ps看下有运行的

板子开始run了看下图,哈哈,就是这么简单

恩,基本上就这样了,最后说下如何编译这个程序吧,比较简单我有个脚本

qte_make
#!/bin/bash

export QTEDIR=/home/develop/helper2416/qt4.7.2/qt4.7.2_env/qt4.7.2_arm926_install/
export PATH=${QTEDIR}/bin:$PATH
export MANPATH=${QTEDIR}/man:$MAN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QTEDIR}/lib:$LD_LIBRARY_PATH

qmake -v

read -n1 -p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echo

qmake -project
qmake TCPServer.pro
make

恩,在你的工程下面执行下就行了,enjoy it

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跟帖说明,大家一起玩qt,做个示波器,很easy的,已经弄好了qwt,我前面的帖子的回复里面有个链接中有展示,大家可以看下。

356 Bytes, 下载次数: 9

网友A:
恩,一点点说明,板子配的ip是192.168.2.1
电脑配置的ip是192.168.2.2

电脑运行之前帖子中的TCP客户端连接板子的ip即可实现通讯了,可玩性比较低,大家自由发挥吧,弄个ftp界面什么的,只要你想。

后面打算给板子移植一个wifi网卡,准备着手弄xmlrpc和js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一点点说明,板子配的ip是192.168.2.1
电脑配置的ip是192.168.2.2

推荐使用RTL8188EU的WIFI模块,这个价格便宜,移植也方便。。。

http://www.jyxtec.com

网友B:
这个模块应该是内核自带驱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应该是内核自带驱动了

先尝试弄下
手上有个tp的dongle,有问题你再帮我看下啊,记得你在beaglebone上面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