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和MSP430哪个好用

楼主:
学完51了,想学一款比较流行的单片机用,不知道哪个好一点,学长们都用STM32,我想用个和他们不一样的

网友A:
建议你也学STM32,因为玩的人多,资料多,遇到问题也有人可以问。。
M4资料少,学的人也少,你遇到个问题都不好解决。
M4肯定比430强很多,学完51直接上arm也没啥问题。

网友B:
430低功耗,M4高性能

网友C:
看使用场合吧,M4的内核要比430和51的要复杂得多,需要高性能高实时的应用时就用m4,如果一般应该430足可以胜任,主要是程序思想要很重要,如果要学习的话,时间不紧张,选m4会好一些,把M4研究透了就很厉害了,一些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低功耗,M4高性能

谢谢,我个人也喜欢M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也学STM32,因为玩的人多,资料多,遇到问题也有人可以问。。
M4资料少,学的人也少,你遇到个问题 ...

有道理,但是32我们这会的人太多,我想先用一阵子32,再从32过度到M4,430人挺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使用场合吧,M4的内核要比430和51的要复杂得多,需要高性能高实时的应用时就用m4,如果一般应该430足可以 ...

谢谢,时间比较充裕,我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D:
表示省电赛老师要我们用M4

网友E:
主要是看應用在什麼地方?
系統架構不同,就用適合的單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看應用在什麼地方?
系統架構不同,就用適合的單晶片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省电赛老师要我们用M4

学姐,我们也是要用TM4,可是TM4资料太少了,能不能给我一点TM4的资料?

网友:
刚拿到手M4,正在百度找资料,表示不是一般的少。。。

网友:
非常少 资料